STM32F407 Jlink调试

楼主:
大神们,我STM32F407 Jlink调试的时候,点击load下载程序,几乎只有1%的成功率烧录成功applicationrunning……绝大部分时间都出现这样的错误:flash timeout.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网上说的那些配置我都按照配置了还是错误,高手请搭救……

网友:
是不是J-LINK引线过长?频率是否过高?

网友A:
估计是J-LINK引线过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J-LINK引线过长

是指JTAG杜邦排线的线过长还是连电脑的USB线过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指JTAG杜邦排线的线过长还是连电脑的USB线过长?

一般都是USB线。。。。还有,用杜邦线的话,一定要看有没有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USB线。。。。还有,用杜邦线的话,一定要看有没有接好。。。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这些错误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
感觉还是设置的问题。应该不会是什么线太长了这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设置的问题。应该不会是什么线太长了这种问题。

设置我都是按照说明来设置的呀,出现这样的错误然后跳出对话框:
             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x-M4
             flash timeout 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agin
             cannot setup breakpoint at addres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置我都是按照说明来设置的呀,出现这样的错误然后跳出对话框:
             flash download failed-  ...

难道是你的速度太高。把调试运行的速度调低到500K。再试试,硬件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你的速度太高。把调试运行的速度调低到500K。再试试,硬件没有问题吧。

调低到500k还是这样的错误啊……

Target info:
------------
Device: STM32F407IG
VTarget = 3.293V
State of Pins:
TCK: 1, TDI: 0, TDO: 1, TMS: 0, TRES: 1,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6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4
JTAG speed: 500 kHz

Erase Done.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Programming Failed!

-----------------------------------------------------------------------------------
Build target 'V1R001V10'
compiling system_stm32f4xx.c...
assembling startup_stm32f40_41xxx.s...
compiling main.c...
compiling stm32f4xx_it.c...
compiling sci.c...
compiling cpld.c...
compiling Adc_sample.c...
compiling stm324xg_eval_i2c_ee.c...
compiling i2c.c...
compiling ina220.c...
compiling Led.c...
compiling wdg.c...
compiling lm96080.c...
compiling misc.c...
compiling stm32f4xx_adc.c...
compiling stm32f4xx_gpio.c...
compiling stm32f4xx_i2c.c...
compiling stm32f4xx_iwdg.c...
compiling stm32f4xx_rcc.c...
compiling stm32f4xx_spi.c...
compiling stm32f4xx_tim.c...
compiling stm32f4xx_usart.c...
compiling stm32f4xx_dma.c...
compiling stm32f4xx_exti.c...
compiling stm32f4xx_syscfg.c...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4560 RO-data=456 RW-data=96 ZI-data=3056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v1r001v10.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Load "E:\\TD91BOARDTEST\\V1R001V10(0618)\\obj\\v1r001v10.AXF"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E:\TD91BOARDTEST\V1R001V10(0618)\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
DLL: V4.34 , compiled Aug 26 2011 18:24:32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Jan 31 2018 18:34:52
Hardware: V8.00
S/N : 20080643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4 r0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4 r0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Target info:
------------
Device: STM32F407IG
VTarget = 3.293V
State of Pins:
TCK: 1, TDI: 0, TDO: 1, TMS: 0, TRES: 0,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6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4
JTAG speed: 500 kHz

Cannot setup Breakpoint at Address
Cannot setup Breakpoint at Address
Erase Failed!

网友D:
我以前没有给模拟电源供电的时候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没有给模拟电源供电的时候出现过这种问题

板上没有模拟电源啊,就一个电源和地

网友:
板子有问题注意查下电源部分和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没有给模拟电源供电的时候出现过这种问题

跟这个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上没有模拟电源啊,就一个电源和地

最后怎么解决的?不重新装软件,可以搞定吗?

网友:
LZ怎么解决的呢?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