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232板子的多通道采集问题

楼主:
我想进行多通道采集:
#include "grlib/grlib.h"
#include "drivers/lcd_320x240_ili932x.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adc.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fpu.h"
#include "utils/uartstdio.h"
#include "utils/ustdlib.h"
//-----------------------------------------------------------------------------
// 子函数功能说明:                      串口功能设置
//-----------------------------------------------------------------------------
void
InitConsole(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 使能GPIO外设
    GPIOPinConfigure(GPIO_PE4_U5RX);                                //        配置串口接收管脚
    GPIOPinConfigure(GPIO_PE5_U5TX);                                //         配置串口发送管脚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4 | GPIO_PIN_5);//把GPIO功能复用为串口
    UARTStdioInit(5);                                   //设置串口属性
}
//-----------------------------------------------------------------------------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tContext sContext;
    tRectangle sRect;
    unsigned long ulADC0_Value[1];
        char cText[10];
//        FPUEnable();               //FPU使能
//    FPULazyStackingEnable();   //使能FPU堆栈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0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配置系统时钟
//           lcd_ili932x_init();                                                                                 //初始化LCD驱动
//    GrContextInit(&sContext, &g_sLcdDisplay);//初始化图形库
//                lcd_backlight_on();
//           lcd_ili932x_flush(&sContext);
//    sRect.sXMin = 0;
//    sRect.sYMin = 0;
//    sRect.sXMax = GrContextDpyWidthGet(&sContext) - 1;
//    sRect.sYMax = 23;
//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DarkBlue);
//    GrRectFill(&sContext, &sRect);                                          //  填充蓝色方块
//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White);
//    GrRectDraw(&sContext, &sRect);                                          //  加白色框框
//    GrContextFontSet(&sContext, &g_sFontCm20);
//    GrStringDrawCentered(&sContext, "ADC out", -1,
//                       GrContextDpyWidthGet(&sContext) / 2, 10, 0);        // 显示ADC输出实验标志
    InitConsole();         // 初始化开发板串口
    UARTprintf("ADC ->\n");
    UARTprintf("  Type: Single Ended\n");
    UARTprintf("  Samples: One\n");
    UARTprintf("  Update Rate: 250ms\n");
    UARTprintf("  Input Pin: AIN17/PH1\n\n");            // 串口显示
//    GrContextFontSet(&sContext, &g_sFontCm20);
//        GrStringDraw(&sContext, "ADC out", -1, 50, 30, 1);
//        GrContextFontSet(&sContext, &g_sFontCm20);
//        GrStringDraw(&sContext, "Type: Single Ended", -1, 50, 60, 1);
//        GrContextFontSet(&sContext, &g_sFontCm20);
//        GrStringDraw(&sContext, "Update Rate: 250ms", -1, 50, 90, 1);
//        GrContextFontSet(&sContext, &g_sFontCm20);
//        GrStringDraw(&sContext, "Input Pin: AIN11/PB5", -1, 50, 120, 1);   // TFT液晶屏显示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0);         // 使能ADC0外设,并初始化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H);   //GPIO管脚E使能
   GPIOPinTypeADC(GPIO_PORTH_BASE, GPIO_PIN_1);   // 配置ADC管脚
         GPIOPinTypeADC(GPIO_PORTH_BASE, GPIO_PIN_0);                                                      在此处加了一路CH16,即PH0
         ADCReferenceSet(ADC0_BASE, ADC_REF_INT  );//此函数设置AD转换的参考电压,不设置默认采用内部参考电压  ADC_REF_INT表示使用片内参考电压
   ADCSequenceConfigure(ADC0_BASE, 2, ADC_TRIGGER_PROCESSOR, 0); // 配置ADC0,采样序列2,ADC处理器触发,优先级为0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2, 0, ADC_CTL_CH17 | ADC_CTL_IE |
                            ADC_CTL_END);        // CH3,中断使能,对列结束选择,无ADC通道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2, 0, ADC_CTL_CH16 | ADC_CTL_IE |
                            ADC_CTL_END);        // CH3,中断使能,对列结束选择,无ADC通道           在此处加了一路CH16,即PH0
   ADCSequenceEnable(ADC0_BASE, 2);          //使能ADC采样
   ADCIntClear(ADC0_BASE, 2);         //ADC中断清除
   while(1)
   {
       ADCProcessorTrigger(ADC0_BASE, 2);        //ADC处理器触发
       while(!ADCIntStatus(ADC0_BASE, 2, false))  //获取中断状态
       {
       }
       ADCSequenceDataGet(ADC0_BASE, 2, ulADC0_Value);        //获取ADC采样数据
       UARTprintf("AIN0 = %4d\r", ulADC0_Value[0]);           //串口显示采样值
         usprintf(cText, "AIN0 = %4d\r",ulADC0_Value[0]);
    GrContextFontSet(&sContext, &g_sFontCm20);
    GrStringDraw(&sContext, cText, -1, 50, 150, 1);          //液晶屏显示采样值
     UARTprintf("AIN1 = %4d\r", ulADC0_Value[1]);
        usprintf(cText, "temperature = %4d\r",ulADC0_Value[1]);
        GrContextFontSet(&sContext, &g_sFontCm20);
            //GrStringDraw(&sContext, cText, -1, 50, 90, 1);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 12);           // 时钟延迟
   }
}
有多通道的例程吗?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