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40的框架程序是怎样的?

楼主:
用C语言表示,谢谢各位了!

网友:
来打酱油的

网友A:
24系列的CPU是要淘汰的,替代它的是C28,C28指令有兼容C2XLP、C27的,如SETC OBJMODE指令。

因此,C2000的程序可以用在C240上,

楼主在本论坛找找关于C2000的帖子,也可以安装CONTROLSUIT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系列的CPU是要淘汰的,替代它的是C28,C28指令有兼容C2XLP、C27的,如SETC OBJMODE指令。

因此,C2000 ...

不明觉厉!我做的课题是MSP430单片机的,平时也没有时间研究过DSP,但是选的课中有一门DSP,课上讲的都是一些框架概念,所以也没有时间深入了解。版主如果有时间的话帮稍微写一点这个框架程序让我交个作业上去,谢谢你了!

网友:
要交作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