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一配置SDIO相关寄存器就进入硬件异常

楼主:
芯片是STM32F103RBT6,下面是主函数:
        GPIO_DeInit(GPIOC);

        SDIO_DeInit();

        while(1);
GPIO_DeInit(GPIOC)这里设置没问题,但进入SDIO_DeInit()函数设置到相关寄存器就会进入异常中断,且跳不出来。
请问下如何解决。

网友:
设置前先关总中断,设置后再打开总中断,试试还会不会出现

网友A:
已找到问题,是我用的芯片没有SDIO,因此对SDIO相关地址进行操作会进入硬件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找到问题,是我用的芯片没有SDIO,因此对SDIO相关地址进行操作会进入硬件异常。

不带这样的

网友:
因为板上有带SD卡模块,我就以为肯定有SDIO,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