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IGBT断脚问题

楼主:
英飞凌FF450R12ME4及FF600R12ME4在客户那里使用1年后出现第8脚与10脚之间断裂。最后拿3个光模块到检测中心按以下要求进行自由振动8小时后有两个模块的8脚与10脚之间也出现断脚现象。不知道有没有人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如下是振动条件:

目标谱加速度 RMS

4.501562  g

目标谱速度 RMS

0.047489  m/s

目标谱位移 RMS

0.250578  mm

目标谱加速度(峰值)

13.5047  g

目标谱速度(峰值)

0.142468  m/s

目标谱位移(-峰值)

1.50347  mm

频率(Hz)

加速度((g)2/Hz)
左斜率(dB/Oct)
右斜率(dB/Oct)
报警上限(dB)
报警下限(dB)
中断上限(dB)
中断下限(dB)

0.03
-2.05485
-3
-6

0.01
-2.05485
-3
-6

0.01
-3
-6

0.01
-3
-6

0.01
-3
-6

网友:
这个问题最好通过改进局部结构工艺来解决。在运动或震动系统中的所有零部件,必须考虑适当的安装结构和工艺。

网友:
现在是裸模块去做振动测试就过不了。而且所有断脚的模块都是第8脚。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现在我们不敢用英飞凌ME4系列的IGBT了,英飞凌那边也没有什么解释。

网友:
英飞凌ME4系列的IGBT都有这个问题大家慎用。大家可以按照上面参数去做实验保证会坏的。这个实验也很简单也很容易做花一天时间就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