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msp430的定时时间怎么计算?

楼主:
TACTL |= TASSEL_2 + ID_3 + MC_1;    //计数时钟选择SMLK=8MHz,1/8分频后为1MHz
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if(P1IFG & 0x0f)
    {
        switch(P1IFG)
        {
        case 0x01:
                    if(keyin == 0x0e)   //如果是第一个按键被按下
                    {
                        delay();
                        if(keyin == 0x0e)
                        {
                            while(keyin != 0x0f);       //等待按键放开
                            TACCR0 = 5000;               // 100HZ,定时10ms
                            TACCTL0 |= CCIE;
                            P1IFG = 0;
                            return;
                        }
                    }
TACCR0=5000,为什么是100HZ,定时10ms呢,我觉得应该是200HZ,定时5ms啊?

网友A:
定时器中断周期好像应该是5ms,不过中断处理程序在哪里呢?也许注释的不太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中断周期好像应该是5ms,不过中断处理程序在哪里呢?也许注释的不太准确,

刚刚用秒表验证了一下时间,确认是注释有误,多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用秒表验证了一下时间,确认是注释有误,多谢指导。

晕,这你也能用秒表测出来?
我说的是不知道你的中断程序中是怎么处理的?也许只是翻转,当然要是一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