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掌握好焊接技术

楼主:
焊接实质上是将元器件高质量连接起来最容易实现的方法,因此,焊接技术是相当需要具备的。
   一、 工具:
   首先告诉大家的是焊接常用的工具和材料:电烙铁、焊料、助焊剂、钢丝钳、万用表等都是必备的工具

电烙铁、焊锡丝、松香

  1、电烙铁
  电烙铁是焊接中最常用的工具,作用是把电能转换成热能对焊接点部位进行加热焊接是否成功很大一部分是看对它的操控怎么样了。一般来说,电烙铁的功率越大,热量越大,烙铁头的温度也越高。一般选用20W的内热式电烙铁足够了,使用功率过 大容易烧坏元件,一般二极管、三极管结点温度超过200℃就会烧坏。值得注意的是焊接时,时间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时间过长也容易损坏,而时间太短焊锡不能充分融化,造成焊点不光滑不牢固,还可能产生虚焊,一般最恰当的必须在1.5~4s内完成。

外热式电烙铁

内热式电烙铁

恒温电烙铁

电焊台

   2、焊料
  焊料是一种易熔金属,最常用的一般是锡丝。焊料的作用是使元件引脚与印刷电路板的连接点连接在一起,焊料的选择对焊接质量有很大的影响,最常用的一般是锡丝。

焊锡丝

焊条

  3、助焊剂
  助焊剂无须多解释,能使焊锡和元件更好的焊接,一般采用得最多的是松香。

无酸助焊剂 -焊锡膏

松香焊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吸焊器,对于新手来说十分实用,初次使用电烙铁总是容易将焊锡弄得到处都是,吸焊器则可以帮你把电路板上多余的焊锡处理 掉。另外,吸焊器在拆除元件时十分有用,它能 将焊点全部吸掉,而对于能熟练使用烙铁的人来说就完全没有必要了,用烙铁完全可以代替其功能,将焊点熔掉就可以很容易的将元件取出。

吸锡器
   二、如何焊接元件:
  焊前处理:
  焊接前,应对元件引脚或电路板的焊接部位进行焊前处理。

焊前处理

  1、清除焊接部位的氧化层
  可用断锯条制成小刀。刮去金属引线表面的氧化层,使引脚露出金属光泽。(如图2)
印刷电路板可用细纱纸将铜箔打光后,涂上一层松香酒精溶液。
  2、元件镀锡
  在刮净的引线上镀锡。可将引线蘸一下松香酒精溶液后,将带锡的热烙铁头压在引线上,并转动引线。即可使引线均匀地镀上一层很薄的锡层。导线焊接前,应将绝缘外皮剥去,再经过上面两项处理,才能正式焊接。若是多股金属丝的导线,打光后应先拧在一起,然后再镀锡。
  做好焊前处理之后,就可正式进行焊接。
  (1)右手持电烙铁。左手用尖嘴钳或镊子夹持元件或导线。焊接前,电烙铁要充分预热。烙铁头刃面上要吃锡,即带上一定量焊锡。
  (2)将烙铁头刃面紧贴在焊点处。电烙铁与水平面大约成60℃角。以便于熔化的锡从烙铁头上流到焊点上。烙铁头在焊点处停留的时间控制在2~3秒钟。
  (3)抬开烙铁头。左手仍持元件不动。待焊点处的锡冷却凝固后,才可松开左手。
  (4)用镊子转动引线,确认不松动,然后可用偏口钳剪去多余的引线。
  2、焊接质量

  焊接时,要保证每个焊点焊接牢固、接触良好。要保证焊接质量。
  (A)所示应是锡点光亮,圆滑而无毛刺,锡量适中。锡和被焊物融合牢固。不应有虚焊和假焊。
虚焊是焊点处只有少量锡焊住,造成接触不良,时通时断。假焊是指表面上好像焊住了,但实际上并没有焊上,有时用手一拔,引线就可以从焊点中拔出。
  焊接电路板时,一定要控制好时间。太长,电路板将被烧焦,或造成铜箔脱落。从电路板上拆卸元件时,可将电烙铁头贴在焊点上,待焊点上的锡熔化后,将元件拔出。
  三、如何拆元件:
  其实拆换元件再简单不过了,用吸焊器很容易就能完成,将元件管脚上的焊锡全部吸掉,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诀窍,现在的电路板大多做工精细,焊锡使用很少,很难熔掉,那么我们可以加点焊锡在管脚上再去利用吸焊器就容易多了。另一个方法就是,直接使用电烙铁熔掉焊锡,但这样就存在不小的危险性,既要小心焊点没完全被熔掉,又怕接触的太久烧坏元件了!常用的方法是在加温的时候就用镊子夹住元件外拉,当温度达到时,元件就会被拉出,但切记不要太用力了,否则管脚断在焊锡中就麻烦了。但是保险起见,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是再好不过了,因为有时由于元件插孔太小,吸焊很难被吸干净,此时撤走吸焊器就会粘住,这是虚焊,可以用电烙铁加热取掉。接下来根据需要换元件上去就和焊接元件的步骤一样了。
  四、如何连接结点:
  各个结点都是通过焊锡固定在电路板上的,那么我们连接两个焊点就足够了。先熔掉其中一个焊点,通过加焊锡,与另一个焊点连接,一般这种改造的两个焊点都相距不远,很容易完成,只要避免虚焊就行了,那些可以用铅笔画线连接的就没必要大动干戈去焊接了。
  五、如何正确使用电烙铁
  焊接技术是一项无线电爱好者必须掌握的基本技术,需要多多练习才能熟练掌握。
  1、选用合适的焊锡,应选用焊接电子元件用的低熔点焊锡丝。
  2、助焊剂,用25%的松香溶解在75%的酒精(重量比)中作为助焊剂。
  3、电烙铁使用前要上锡,具体方法是:将电烙铁烧热,待刚刚能熔化焊锡时,涂上助焊剂,再用焊锡均匀地涂在烙铁头上,使烙铁头均匀的吃上一层锡。
  4、焊接方法,把焊盘和元件的引脚用细砂纸打磨干净,涂上助焊剂。用烙铁头沾取适量焊锡,接触焊点,待焊点上的焊锡全部熔化并浸没元件引线头后,电烙铁头沿着元器件的引脚轻轻往上一提离开焊点。
  5、焊接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容易烫坏元件,必要时可用镊子夹住管脚帮助散热。
  6、焊点应呈正弦波峰形状,表面应光亮圆滑,无锡刺,锡量适中。
  7、焊接完成后,要用酒精把线路板上残余的助焊剂清洗干净,以防炭化后的助焊剂影响电路正常工作。
  8、集成电路应最后焊接,电烙铁要可靠接地,或断电后利用余热焊接。或者使用集成电路专用插座,焊好插座后再把集成电路插上去。
  9、电烙铁应放在烙铁架上。

网友A:
说这么多还不知直接动手然后就焊好了

网友B:
楼主讲到的理论知识还不够。
“浸润”概念没提,“氧化”概念没提。助焊剂成份和作用没提……
玻封二极管如1N4148,刮得太狠了就焊不上了,不知道这些基础知识是无法解释的。

网友:
可用断锯条制成小刀,刮去金属引线表面的氧化层,使引脚露出金属光泽,,
没有这样的必要吧,除非是修理什么,特别不好焊接的这样处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这么多还不知直接动手然后就焊好了

你比较注重理论,什么事情都讲究道理,什么事情都必须有理论依据。这才是真正的大师,不为效果而忽略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讲到的理论知识还不够。
“浸润”概念没提,“氧化”概念没提。助焊剂成份和作用没提……
玻封二极管 ...

文章肯定会有一些不足,只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大家都来补充一下自己的经验,互相交流才是目的

网友:
应该先自己动手感受,在看看别人总结的方法,这样才有效果!

网友:
更多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单片机精讲吴鉴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