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这么看,请大家帮分析下,谢谢了

楼主:
如题

网友:
常用的电压基准TL431的内部原理图好像就是这样,自己搜索下载TL431文档看看不就是了?
这是内部原理图图呀,集成电路内部的呀,非厚膜块

网友:
图中运放在开环下是一个比较器,门限基准2.5V,R端电压高于A+2.5V则输出晶体管导通,K端电压被拉到接近A端电压,否则晶体管截止,此时K端电压为R端电压减去一个二极管结压降。该电路非常简单,难度甚至不到电子技术基础运放部分的课后作业,不会看这个图实在不应该。建议赶紧重新学习一下相关课程。

网友:
图中两支二极管是保护用,正常工作时均截止,分析时可以暂先不看。
三极管是反相放大器(基极输入,集电极输出)。
一个放大器,再级联一个放大器,仍然是放大器。既然三极管是反相放大,那么图中运放和三极管级联仍然是一个放大器,只不过运放两个输入端,原来的同相输入端要改成反相输入端,原来的反相输入端要改成同相输入端,同时记住这是集电极开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