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旁边的SDRAM,这个SDRAM与FPGA怎么连接?如果要用SDRAM,是不是还需要写控制程序

楼主:
FPGA通常都有的SDRAM,这个SDRAM与FPGA怎么连接?是固定好的还是自己设计连接?如果要用SDRAM,是不是还需要写控制程序?还是连接好就可以用??困扰中,求解答!

网友A:
没玩过FPGA这种高级东西,所以不知道,帮楼主顶一下,让知道的大神们来回答吧!

网友B:
光连接上咋能用呢,当然得写代码,由代码控制接口的访问方式。
另外,FPGA未必都要带SDRAM,需要才挂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FPGA这种高级东西,所以不知道,帮楼主顶一下,让知道的大神们来回答吧!

哈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连接上咋能用呢,当然得写代码,由代码控制接口的访问方式。
另外,FPGA未必都要带SDRAM,需要才挂上。

那SDRAM与FPGA的连接,是自己设计的是吧,没有专的引脚对吧?

网友:
既然已经做到板子上了连接是确定的了,硬件资源肯定是需要的,软件资源是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