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手机+蓝雨夜 PCB完成!

楼主:
终于把板子给画完了!
先冷静下,再花点时间复查下!

虽然7月初就要到活动结束时间了,还是希望自己能尽最大去完成它吧!
左边:主控板,右边LCD面板

网友:
还是以当初最基本的功能为起点了!

网友A:
右边中间那个是蓝牙吗?

网友A:
像是还有一个比较大的SD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边中间那个是蓝牙吗?

对!眼光真厉害!
LCD板上有个HC-05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还有一个比较大的SD卡

大的SD卡,和小的TF卡

网友:
蓝牙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支持一个!
I like you, but just like you !
纵然万劫不复,纵然相思入骨,
我也待你眉眼如初,岁月如故!

网友:
高手,抽个热闹~

网友B:
感觉楼主的布线非常有章法。
顺便问一下楼主过孔用的多大的呢??

网友A:
楼主可否爆料电池存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的布线非常有章法。
顺便问一下楼主过孔用的多大的呢??

18mil
13m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爆料电池存电电路

电池存电电路?

网友A:
嗯啊,你这个手机不用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啊,你这个手机不用电池啊。

用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