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与中断问题

楼主:
51单片机在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不能进入定时中断怎么办,我现在需要在给串口发送数据时开始定时,到了时间后去执行相应的任务

网友:
用了串口中断发数据?。发的过程没有嵌套的

网友:
如楼上所言,如果用了串口中断模式,那么就要中断优先级。非中断模式的串口操作不会与定时器中断冲突。不过还要注意,串口波特率发生器所使用的定时器不能和定时器中断所使用的定时器相同,必须为两个独立的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