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又现奇葩问题

楼主:
说说昨天遇到的奇葩问题,用的5.11版本
LPC1549就是之前论坛恩智浦的活动那块板子
将LPCopen的文件夹放在如下位置
E:\ARM\NXP\LPC1549\lpcopen_2_08c_keil_iar_nxp_lpcxpresso_1549
这里没有中文路径,两个需要编译的库也已经编好了,具体步骤参见@蓝雨夜 的这个帖子吧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649
总之一句该做的都做好了,但是这个时候

瞧,显示第二个库是不成功的,但是前边明明编译过了这个库没有错误没有警告
再编译下这个打开的工程

实在是搞不懂,前天还好了好的。。。。。。。。。。。(看来不能隔夜啊,该当天搞完的)

相同的库文件夹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完全正常
我把这个库文件向上提了一级E:\ARM\NXP\lpcopen_2_08c_keil_iar_nxp_lpcxpresso_1549
结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完全正常了,我猜测是keil对文件夹的层数有限制,但是怎么解释之前正常过的情况呢
————————————————————————————————————————————————————————————
————————————————————————————————————————————————————————————————
在其他论坛找了找,这个可能是因为操作系统用户名是中文名的原因还有就是CMSIS的原因
解决办法就是 一、换个英文用户名   二、替换CMSIS文件

计算机右键-属性-高级系统设置-高级-环境变量-XX的用户变量(xx是用户名一部分)  里面的temp 和tmp路径是%userprofile%开头,把两个%userprofile%替换成c:\user\default。这样临时文件就不用存到有中文的路径了。原来的%userprofile%默认是c:\user\中文用户名

具体详细的解决办法参照这里,有关CMSIS问题的解决办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393-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8026-1-1.html

网友A:
蓝夜雨真是个牛人。

网友B:
这个问题也曾经遇到过,可能是路径太深了吧

网友C:
_1549.lib 的 库没加成功,慢慢找文件,消灭文前面的“白块”

网友D:
应该是相对路径的设置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相对路径的设置问题吧

相对路径,没有吧,库文件的相对路径没有改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_1549.lib 的 库没加成功,慢慢找文件,消灭文前面的“白块”

这个文件知道在哪,路径加载的也没有错误,这都是库里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也曾经遇到过,可能是路径太深了吧

情况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夜雨真是个牛人。

谁说不是呢

网友B:
我用的是4.74版本,情况差不多。有一个库能生成,另一个不能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4.74版本,情况差不多。有一个库能生成,另一个不能生成。

这个库没问题少一层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4.74版本,情况差不多。有一个库能生成,另一个不能生成。

你的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选的什么,我的版本较新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个对应型号的

网友:
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