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非接触式光学仪器测量规则物体体积可以采用什么器件实现

楼主:
要求误差最低5mm 提高为1mm 被测物体为长方体或者是圆柱体,最大长度不超过40cm。 我的初步设想是用线性CCD 进行测量,不知各位大神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对于特定性状的规则物体可以用视觉识别,需要多个角度拍摄,定距离、定焦距,然后图像分析判定性状和尺寸,不过这个方法仅仅适合学生做课程设计之类的学习用,没有实用价值。想实用得采用光栅尺做3D连续扫描,这个不受性状制约,精度也很高,但造价极其高昂,所以也不会有人做这个东西。

网友B:
楼主可以查找机器视觉系统技术 当然包括提到的ccd相机,要获取体积等信息用线性的ccd肯定比面性的要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特定性状的规则物体可以用视觉识别,需要多个角度拍摄,定距离、定焦距,然后图像分析判定性状和尺寸, ...
谢谢大神的建议,不过我 的只是这个题目只是一个电子设计大赛校内选拔赛的题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查找机器视觉系统技术 当然包括提到的ccd相机,要获取体积等信息用线性的ccd肯定比面性的要好了
嗯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