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与外壳地之间的伏地设计

楼主:
这是所谓的伏地设计吗,作用是什么,能抗静电干扰吗

网友A:
与浮地(不是伏地)没有必然关联,这是系统内存在几个参考地时的情况,这些电容用来给交流干扰信号提供一个通路,起到均衡共模电压以及配合去耦环节抑制干扰的作用。

网友:
与防静电没有关系,也不是浮地,是模拟数字地的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与浮地(不是伏地)没有必然关联,这是系统内存在几个参考地时的情况,这些电容用来给交流干扰信号提供一个 ...

恩,谢谢,那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伏地设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谢谢,那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伏地设计呢

都说了,不是“伏地”是“浮地”(难道你受伏地魔影响了?!),“浮”字的意思该懂吧,悬浮的地。广义上的浮地指系统参考地与大地之间没有任何电气连接,二者之间是绝缘的。狭义上则特指采用交流电网直接供电且无隔离时的前述浮地,也称“热地”。
接大地有利于提高系统的稳定性、降低干扰等,对交流供电设备而言还有安全性方面的好处,但浮地没有接大地回路,所以往往需要采取特殊手段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