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一直波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
如题
第一次做温度采集的程序,用的是组态软件+阿尔太公司的MODBUS 采集器,和温湿度一体传感器(输出4-20MA)用采集器发现传感器输出电流一直在波动,转换成温度度也在波动。比如现在温度是28度左右,显示的数据在28.5、28.3、28.1、29.1的几个数值来回跳,我把采样频率也降低了,只不过显示跳动的次数降低了,但是还是在跳。

我买的30元温湿度表,他是数字信号的,他就不怎么跳动。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是传感器的问题还是正常现象。
这个就是我买的,30元,他温度湿度都不怎么跳
采集器没问题,因为我用信号发生器给他一个固定的信号,采集的值是不怎么变的。

网友:
这个是变送器(注意,传感器和变送器是两回事)的输出值在波动,可能是变送器中的传感器在波动,也可能是采集回路有干扰,但也有可能是正确的,温度本身就在波动。这个需要用一个温度稳定的环境来测试判定,一般用水浴恒温即可。
工业用系统和消费用系统不同,工业用系统的精度要求较高,数据要真实的反应客观,所以响应速度会高的多。消费品只要差不多就行了,为了取得好的使用观感,响应速度刻意被压的很低,用滤波算法即可平滑显示,但工业系统可不能这么做。

网友:
不知道其他人做的工业温度采集是怎么处理的,谢谢你了

网友:
时实温湿度的采集就是这样的,特别湿度的变化更大,因为空气中的水雾是一团一团的,温度也是如此,随着气浪波动,而上图的测试仪几个周期的数据平均显示一次或根据设计进行显示,看着很平稳,控制也要如此,否则怎能稳定。

网友:
其实这个只是一个看上去稳定的结果,实际测量的温度是变化的,精度越高,显示控制频率越高 闪动就越厉害,通常都是让显示不那么灵敏(通过一定的滤波算法实现)

网友:
恩,长见识了,谢谢哥几个!

网友:
放在稳定的环境中试试看呀

网友:
首先没有保证测试的条件是恒定的,传感器本身也有误差,所以测试波动也就正常了!

网友:
传感器太灵敏了。你看看都是小数点后波动

网友A:
环境我是在办公室,没风,窗户也是关着的,应该是稳定的

网友:
二楼不是说了么?水浴恒温
先试试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境我是在办公室,没风,窗户也是关着的,应该是稳定的

这只是你的想象。先严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判定是温度本身的波动还是传感器或干扰问题。

网友:
中学物理中学过热力学,记得“比热容”概念么?

网友:
求平均值,波动是正常现象

网友:
恩恩说的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