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G?】使用CCS6.0/Proteus7.8对MSP430进行软件仿真出现问题

楼主:
基本流程就是通过CCS6.0生成HEX文件载入Proteus进行仿真
首先,这是仿真图,用P2口控制8个LED灯的熄灭

核心代码如下: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P2OUT = (0x01u << 0);
}

P2输出造成第0盏灯亮

上面是仿真结果,这没什么问题,然后将代码修改如下: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unsigned int order = 0;
        P2OUT = (0x01u << order);
}

理论上,仿真结果应该没有任何变化才对,但是实际结果是这个:

如图,D2亮,想了好久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最有可能的就是CCS6.0编译成HEX文件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真的是这样吗?

真心求教~~

网友:
order变为全局变量试试。这种问题问问@平湖秋月

网友:
我试过全局变量了 是一样的问题
如果order=1就是D3亮
如果order=2就是D4亮
如果order=3就是D5亮...总是莫名其妙偏了一个位置
如果左移运算符的第二分量是常数就没有这些问题
@平湖秋月 ..

网友:
正在下IAR打算用IAR试一下,我估计IAR生成的HEX文件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试过网上的一些例子

网友:
直接用ccs仿真,看下寄存器和order的值,看对不对,或者你把仿真文件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