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如何无损拆换平板NAND

楼主:
首先NAND是TSSOP的.

我的破国产平板,以前买东西送的,NAND 只有4G,现在完全不够玩,查了一下支持列表,最大32G的Intel MLC,于是买了个32G NAND,但是开热风枪3.5级风,280度,10分钟后没效果,他背面的SD卡座都烫得很了.就是一边NAND,另一边就是TF卡,我想知道怎么拆,跟Cubieboard设计一样.

SD卡背面是闪存.

-------------------
已拆,280度,3级风,8mm风嘴,两边先加焊锡,10秒.重新焊接了个32G的NAND,上刷机工具秒杀了.全志平板就是好换.

网友A:
280度实在是太低了。我觉得。
平时烙铁都开到350~400

网友:
温度可以稍微高点,外面有引脚的话补点锡好吹,不过估计这种颗粒锡点在下面。吹到冒泡镊子推一下就下来了。网上有文章教程,嗖嗖看

网友B:
楼主,真是天真,你以为换大了就大了么,有些软件是不支持大FLASH的。你换试试吧。用热风焊枪,在其上10厘米左右,划圈,确保芯片都受热,吹一两分钟,然后用镊子看看动没有,注意一定要吹动,如果强拉会拉坏电路板的

网友:
加点酒精松香。。。。。

网友C:
以前拆过还好,没拆过要小心一些啦,要把焊点都快速地烫一下,
最好用热风焊枪
实在没有,还有一招,可以用吸锡器不时的吸,这样慢
另外,32G平板的软件支持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80度实在是太低了。我觉得。
平时烙铁都开到350~400

背面有TF卡座,卡座里面是塑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天真,你以为换大了就大了么,有些软件是不支持大FLASH的。你换试试吧。用热风焊枪,在其上10厘 ...

我查了芯片手册,支持这个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拆过还好,没拆过要小心一些啦,要把焊点都快速地烫一下,
最好用热风焊枪
实在没有,还有一招,可以 ...

处理器全志A20,支持最大Intel 32G TSSOP 32nm,手册写的.

网友E:
热风枪,如果是新手的话基本很难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热风枪,如果是新手的话基本很难成功

拆过SSD的,但是附近没元件,这个附近元件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背面有TF卡座,卡座里面是塑胶,.

比较保险的方法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拆过SSD的,但是附近没元件,这个附近元件太多了.

拆下来容易,焊上去就比较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下来容易,焊上去就比较难了

焊上去还好啊,只要舍得吸锡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