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40PIN的FPC连接器封装

楼主:
40 Pin的FPC连接器,引脚间距为0.5mm,线距0.5mm,急用来不及学画封装了,谢谢各位神人了!

网友:
到本论坛下载中心找找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search?sort=nm&q=PCB封装库&page=4

网友:
有其找的时间也把封装画好了

网友:
对,这种封装安装即使找到也是类似的,,应该安装datasheet的尺寸自己画

网友:
最好还是自己画。即使找也要自己核对。

网友:
刚才抽空,给楼主草草画了一个,40 Pin的FPC连接器,引脚间距为0.5mm  使用的时候根据自己的FPC情况 修改一下,

40 Pin的FPC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