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Cyclone V SoCKit开发板之初体验欣赏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ou513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最近公司给整了一块Altera Cyclone V SoCKit 开发板用来评估一下,不知道论坛有没有玩这个的,先来个开张体验图片欣赏。

网友A:
一看就知道价格不菲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道价格不菲呢。。。

总价好像是2700吧

网友:
高级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价好像是2700吧

这么高端,我还以为要上万呢

网友:
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用于评估类似示波器的

网友:
主要芯片很高端!

网友:
看着还不错啊

网友:
我前一段时间进了一个Terasic的Soc版,这个是ARROW的,两个差别不大吧。都是不错的芯片,唯一纠结的就是LVDS的显示驱动,Terasic的板子带了一个800*480的RPG显示屏幕,想用一个LVDS的高清屏幕,可是这个硬件驱动还是比较难搞的,写了很久才有一点点的收获。都是泪水啊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您用了DDR3的硬核吗?想向您请教点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您用了DDR3的硬核吗?想向您请教点问题

很久没玩这个了,FPGA这边没有用过呢,现在用的是HPS的DDR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久没玩这个了,FPGA这边没有用过呢,现在用的是HPS的DDR3

哦,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久没玩这个了,FPGA这边没有用过呢,现在用的是HPS的DDR3

打扰了,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用HPS访问ddr也需要例化DDR核吗?如果需要例化那占用的是FPGA偏上的memory资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扰了,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用HPS访问ddr也需要例化DDR核吗?如果需要例化那占用的是FPGA偏上的memory ...

不用FPGA的资源的,HPS这边自带了DDR控制器,只需在Qsys里面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
好多资源呀,可不要浪费,好好利用一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FPGA的资源的,HPS这边自带了DDR控制器,只需在Qsys里面配置就可以了

好的,多谢,麻烦了

网友D:
这块板子有配套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块板子有配套资料吗?

官方可以下载。这个板子我不玩了,现在挂咸鱼出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