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键触摸IC单线读取问题

楼主:
不知触摸ic型号。六个弹簧式按键连接触摸ic,触摸ic只有一个端口连接单片机,当没按时,触摸ic一直高电平给单片机,有按键反应时,输出一段方波。

网友:
请问如何用普通io口读取,并判断,如果有汇编程序,最好。谢谢

网友A:
可以用中断法来做,中断方式设置成为下降沿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中断法来做,中断方式设置成为下降沿中断。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