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电机带动运料车在轨道上行走,怎样实现故障停车(如卡住,脱轨等),并报警

网友A:
那就搞个过流检测、在轨检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搞个过流检测、在轨检测好了。

轨道好像不太理想,电流检测使用电流传感器么?

网友B:
可以用电机电流检测法实现,卡住时电流会激增,脱轨后则大幅降低,由此即可判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电机电流检测法实现,卡住时电流会激增,脱轨后则大幅降低,由此即可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