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chpad驱动无法安装 新手求助

楼主:
如图所示,驱动一直没办法安装 有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你这是电脑自动安装吗?手动指定驱动安装位置不行吗?另外选择的路径对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电脑自动安装吗?手动指定驱动安装位置不行吗?另外选择的路径对不啊?

是指定路径安装啊 其它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你的系统应该被精简了。。。。

网友:
请重新安装原版win7系统,不要GHOST的

网友:
用人工指定驱动所在目录的办法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