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blebone black 能否不用sd卡

楼主:
请问下bbb能够不用sd卡,就是程序啊系统啊所有的东西都存在emmc中,真个系统可以不插sd卡,谢谢咯。。。新手捉急。。

网友A:
可的,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的,本来就是这样的

也就是用SD卡更新系统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用SD卡更新系统后,就可以了?

是的,简单的办法就是用SD卡跟新系统后就不用SD卡了,不插卡就会从eMMC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