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方案大结局之BB端软件实现篇——基于BB及FPGA的DAQ及DDS设计与实现

楼主:
BB方案大结局之BB端软件实现篇——基于BB及FPGA的高速数据采集及DDS信号发生器设计与实现1)开发平台及语言为:
Linux C
2)主要包括如下三个层次:
系统层:
BB管脚配置,对应板文件的修改。
驱动层:
DDS芯片AD9832驱动;
读写FPGA的GPMC驱动。
应用层:
TCPServer Socket通信;
DDS芯片控制;
GPMC读写FPGA:DDS波形数据及频率控制字设置(GPMC写),数据采集与传输(GPMC读);
CAN通信(本方案没有用到,实际项目中用过)。
3)系统层的BB管脚配置
需要修改板文件board-am335xevm.c的内容,该文件路径如下:
root@gao:~# cd bone-linux/arch/arm/mach-omap2/
root@gao:~/bone-linux/arch/arm/mach-omap2# ls board-am335xevm.c
board-am335xevm.c

关键部分代码:
/* Beaglebone Rev A3 and after */
static struct evm_dev_cfg beaglebone_dev_cfg[] = {
        {tps65217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mii1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usb0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usb1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mmc0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dcan0_beaglebone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dcan1_beaglebone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bone_fpga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配置相关管脚
        {NULL, 0, 0},
};

static void bone_fpga_init(int evm_id, int profile)
{
        setup_pin_mux(fpga_pin_mux);
}

/* Pin mux for fpga module */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 fpga_pin_mux[] = {
        //配置GPMC相关管脚
        //配置GPMC数据端口
        {"gpmc_ad0.gpmc_ad0",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1.gpmc_ad1",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2.gpmc_ad2",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3.gpmc_ad3",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4.gpmc_ad4",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5.gpmc_ad5",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6.gpmc_ad6",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7.gpmc_ad7",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8.gpmc_ad8",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9.gpmc_ad9",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10.gpmc_ad10",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11.gpmc_ad11",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12.gpmc_ad12",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13.gpmc_ad13",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14.gpmc_ad14",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15.gpmc_ad15",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配置GPMC地址端口
        {"lcd_data0.gpmc_a0",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lcd_data1.gpmc_a1",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lcd_data2.gpmc_a2",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lcd_data3.gpmc_a3",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lcd_data4.gpmc_a4",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lcd_data5.gpmc_a5",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lcd_data6.gpmc_a6",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lcd_data7.gpmc_a7",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lcd_vsync.gpmc_a8",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lcd_hsync.gpmc_a9",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lcd_pclk.gpmc_a10",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lcd_ac_bias_en.gpmc_a11",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lcd_data8.gpmc_a12",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        {"lcd_data9.gpmc_a13",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        {"lcd_data10.gpmc_a14",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        {"lcd_data11.gpmc_a15",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PULL_DISA},
//配置GPMC片选管脚,gpmc_csn1作为片选
//        {"gpmc_csn0.gpmc_csn0",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DISA},
{"gpmc_csn1.gpmc_csn1",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DISA},
//        {"gpmc_csn2.gpmc_csn2",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DISA},
//配置GPMC控制管脚
//        {"gpmc_wait0.gpmc_wait0",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        {"gpmc_wpn.gpmc_wpn",          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        {"gpmc_advn_ale.gpmc_advn_ale",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DISA},
        {"gpmc_oen_ren.gpmc_oen_ren",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DISA},//读
        {"gpmc_wen.gpmc_wen",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DISA},//写
//        {"gpmc_ben0_cle.gpmc_ben0_cle",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DISA},
        {"gpmc_clk.gpmc_clk",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DISA | AM33XX_INPUT_EN},//时钟,AM33XX_INPUT_EN属性一定要加上!!!
        //配置控制DDS芯片AD9832的管脚为GPIO
        {"lcd_data9.gpio2_15", 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INPUT},//AD9832 SCLK
        {"lcd_data10.gpio2_16", 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INPUT},//AD9832 SDATA
        {"lcd_data11.gpio2_17", 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INPUT},//AD9832 FSYNC
        //配置同步数据采集与数据传输的WR_RDN信号管脚及RD_INT_PULSE信号管脚
        {"gpmc_csn0.gpio1_29", 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INPUT},//RD_INT_PULSE信号是FPGA在采集完一行(512个点)数据后发送的一个正脉冲信号,该正脉冲信号会引起BB发生外部IO中断,从而触发一次读操作!!!
{"gpmc_csn2.gpio1_31", 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INPUT},//WDRDN信号是控制采集数据与读数据的信号,在高电平期间FPGA会采集数据并写入缓存,在低电平期间BB会读取缓存数据,这时FPGA不会写缓存,从而有效防止了读写错乱!!!
        {NULL, 0},
};

4DDS芯片AD9832驱动及读写FPGAGPMC驱动的实现
4.1DDS芯片AD9832驱动程序
AD9832是ADI公司集成DDS芯片,可以很方便快速地设置输出正弦波的频率,这是本方案实现DDS信号发生器的方法之一,类比基于FPGA的DDS信号发生器,其优点是使用方便,缺点是输出波形单一,应用灵活性差。
驱动源文件为:ddsdev.c
设备驱动文件为:#define DDS_CHIP_DEV "/dev/ddsdev0"
主要功能函数:
6AD9832的读写时序图,dds_byte_shift函数通过GPIO端口模拟了AD9832读写时序,其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dds_byte_shift(unsigned int data_16)
{
        unsigned int temp;
        gpio_set_value(GPIO_FSYNC, 0);//FSYNC = 0;
        gpio_set_value(GPIO_SCLK, 1);//SCLK = 1;
        udelay(1);

        for (temp = 0x8000; temp != 0; ){
                if ((data_16 & temp) == 0)//MSB First
                        gpio_set_value(GPIO_SDATA, 0);//SDATA = 0;
                else
                        gpio_set_value(GPIO_SDATA, 1);//SDATA = 1;

                udelay(1);//Data setup time
                gpio_set_value(GPIO_SCLK, 0);//SCLK = 0;
                temp = temp >> 1;
                udelay(1);//Data hold time
                gpio_set_value(GPIO_SCLK, 1);//SCLK=1;
        }

        udelay(1);
        gpio_set_value(GPIO_FSYNC, 1);//FSYNC = 1;

        udelay(1000);
}

6AD9832读写时序
函数dds_freq_process及函数dds_freq_adjust用于设置相关控制方式及频率控制字具体含义可以参考AD9832datasheet,并提供两篇CNKI上的论文作为参考:

直接数字频率合成芯片AD9832原理及其典型应用设计【作者】 沈拓 董德存

DDS芯片AD9832的原理及应用【作者】 江玉蓉 周有庆 吴桂清

相关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dds_freq_process(
        unsigned char freq0_lsbs_l,
        unsigned char freq0_lsbs_h,
        unsigned char freq0_msbs_l,
        unsigned char freq0_msbs_h,
        unsigned char freq1_lsbs_l,
        unsigned char freq1_lsbs_h,
        unsigned char freq1_msbs_l,
        unsigned char freq1_msbs_h
        )
{
        dds_byte_shift(0xd000);        //11 010 00000000000
                                                        //SLEEP RESET CLR

        dds_byte_shift(0x3000 + freq0_lsbs_l);
        dds_byte_shift(0x2100 + freq0_lsbs_h);
        dds_byte_shift(0x3200 + freq0_msbs_l);
        dds_byte_shift(0x2300 + freq0_msbs_h);

        dds_byte_shift(0x3400 + freq1_lsbs_l);
        dds_byte_shift(0x2500 + freq1_lsbs_h);
        dds_byte_shift(0x3600 + freq1_msbs_l);
        dds_byte_shift(0x2700 + freq1_msbs_h);

        dds_byte_shift(0x9000);        //10 01 000000000000
                                                        //SYNC SELSRC

        dds_byte_shift(0xc000);        //11 000 00000000000
                                                        //SLEEP RESET CLR

        //dds_byte_shift(0x5555);
}

static void dds_freq_adjust(unsigned long freq_reg0, unsigned long freq_reg1)
{
        unsigned char ll0, lh0, hl0, hh0;
        unsigned char ll1, lh1, hl1, hh1;

        printk(KERN_ALERT "Adjust DDS frequency0: %08lx\n", freq_reg0);
        printk(KERN_ALERT "Adjust DDS frequency1: %08lx\n", freq_reg1);

        ll0 = (freq_reg0 >> 0) & 0x000000ff;
        lh0 = (freq_reg0 >> 8) & 0x000000ff;
        hl0 = (freq_reg0 >> 16) & 0x000000ff;
        hh0 = (freq_reg0 >> 24) & 0x000000ff;

        ll1 = (freq_reg1 >> 0) & 0x000000ff;
        lh1 = (freq_reg1 >> 8) & 0x000000ff;
        hl1 = (freq_reg1 >> 16) & 0x000000ff;
        hh1 = (freq_reg1 >> 24) & 0x000000ff;

        dds_freq_process(ll0, lh0, hl0, hh0, ll1, lh1, hl1, hh1);
}

4.2)读写FPGAGPMC驱动程序

关于读写FPGAGPMC驱动最早之前有过测试,可以看下我之前发的一片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1181-1-1.html驱动源文件为:fpgadev.c设备驱动文件为:#define DDS_FPGA_DEV    "/dev/fpgadev0"

这里面最关键的几个函数是:

(A)设置GPMC相关寄存器的函数:fpga_gpmc_init对应的释放函数为fpga_gpmc_exit),其关键代码是对6GPMC配置基础的设置,如下标红部分:
static int fpga_gpmc_init(void)
{
        u32 l;
        int ret = -EINVAL;

        gpmc = kmalloc(sizeof(struct gpmc), GFP_KERNEL);
        if (!gpmc){
                ret = -ENOMEM;
                goto err_kmalloc;
        }
//        printk(KERN_ALERT "gpmc: %p, gpmc->mem_root: %p, gpmc->cs_mem: %p\n",
//                gpmc, &gpmc->mem_root, gpmc->cs_mem);
        printk(KERN_ALERT "gpmc: %p, gpmc_mem_root: %p, gpmc_cs_mem: %p\n",
                gpmc, &gpmc_mem_root, gpmc_cs_mem);

        gpmc->phys_base = AM33XX_GPMC_BASE;
        gpmc->memsize = AM33XX_GPMC_SIZE;

        if (request_mem_region(gpmc->phys_base,
                gpmc->memsize, "gpmc") == NULL) {
//        if (request_mem_region(AM33XX_GPMC_BASE,
//                AM33XX_GPMC_SIZE, "gpmc") == NULL) {
                ret = -ENOMEM;
                printk(KERN_ALERT "Failed to request memory region\n");
                goto err_mem;
        }

        gpmc->io_base = ioremap(gpmc->phys_base, gpmc->memsize);
//        gpmc->io_base = ioremap(AM33XX_GPMC_BASE, AM33XX_GPMC_SIZE);
        if (!gpmc->io_base) {
                ret = -ENOMEM;
                printk(KERN_ALERT "Failed to ioremap memory\n");
                goto err_remap;
        }

        printk(KERN_ALERT "GPMC physical base: %08lx, GPMC IO base: %p\n", gpmc->phys_base, gpmc->io_base);
//        printk(KERN_ALERT "GPMC physical base: %08lx, GPMC IO base: %p\n", AM33XX_GPMC_BASE, gpmc->io_base);

        spin_lock_init(&gpmc->mem_lock);

        //Configure GPMC registers
        printk(KERN_ALERT "*****Configure GPMC registers*****\n");

        l = gpmc_read_reg(GPMC_REVISION);
        printk(KERN_ALERT "GPMC revision %d.%d\n", (l >> 4) & 0x0f, l & 0x0f);

        gpmc_write_reg(GPMC_IRQENABLE, 0x0000);//Interrupts are masked
        gpmc_write_reg(GPMC_TIMEOUT_CONTROL, 0x0000);//TimeOut feature is disabled

        printk(KERN_ALERT "SYNC_NOR_CONFIG1: %08x\n", SYNC_NOR_CONFIG1);
        printk(KERN_ALERT "SYNC_NOR_CONFIG2: %08x\n", SYNC_NOR_CONFIG2);
        printk(KERN_ALERT "SYNC_NOR_CONFIG3: %08x\n", SYNC_NOR_CONFIG3);
        printk(KERN_ALERT "SYNC_NOR_CONFIG4: %08x\n", SYNC_NOR_CONFIG4);
        printk(KERN_ALERT "SYNC_NOR_CONFIG5: %08x\n", SYNC_NOR_CONFIG5);
        printk(KERN_ALERT "SYNC_NOR_CONFIG6: %08x\n", SYNC_NOR_CONFIG6);

        gpmc_cs_write_reg(GPMC_CS, GPMC_CS_CONFIG1, SYNC_NOR_CONFIG1);
        gpmc_cs_write_reg(GPMC_CS, GPMC_CS_CONFIG2, SYNC_NOR_CONFIG2);
        gpmc_cs_write_reg(GPMC_CS, GPMC_CS_CONFIG3, SYNC_NOR_CONFIG3);
        gpmc_cs_write_reg(GPMC_CS, GPMC_CS_CONFIG4, SYNC_NOR_CONFIG4);
        gpmc_cs_write_reg(GPMC_CS, GPMC_CS_CONFIG5, SYNC_NOR_CONFIG5);
        gpmc_cs_write_reg(GPMC_CS, GPMC_CS_CONFIG6, SYNC_NOR_CONFIG6);
        l = gpmc_cs_read_reg(GPMC_CS, GPMC_CS_CONFIG7);
        printk(KERN_ALERT "Before CS, GPMC_CS_CONFIG7: %08x\n", l);

        gpmc_mem_init();

        return 0;

        err_remap:
        release_mem_region(gpmc->phys_base, gpmc->memsize);
//        release_mem_region(AM33XX_GPMC_BASE, AM33XX_GPMC_SIZE);
        err_mem:
                kfree(gpmc);
        err_kmalloc:
                return ret;
}

6个寄存器的值如何设置需要非常详细地阅读《AM335x ARM ®Cortex™-A8 Microprocessors(MPUs) TechnicalReferenceManual 》文档的7.1 GPMC部分,驱动中给出了这6个寄存器设置值的详细含义说明,如下代码所示:
/* GPMC register offsets */
#define GPMC_REVISION                0x00
#define GPMC_SYSCONFIG                0x10
#define GPMC_SYSSTATUS                0x14
#define GPMC_IRQSTATUS                0x18
#define GPMC_IRQENABLE                0x1c
#define GPMC_TIMEOUT_CONTROL        0x40
#define GPMC_ERR_ADDRESS        0x44
#define GPMC_ERR_TYPE                0x48
#define GPMC_CONFIG                0x50
#define GPMC_STATUS                0x54
#define GPMC_PREFETCH_CONFIG1        0x1e0
#define GPMC_PREFETCH_CONFIG2        0x1e4
#define GPMC_PREFETCH_CONTROL        0x1ec
#define GPMC_PREFETCH_STATUS        0x1f0
#define GPMC_ECC_CONFIG                0x1f4
#define GPMC_ECC_CONTROL        0x1f8
#define GPMC_ECC_SIZE_CONFIG        0x1fc
#define GPMC_ECC1_RESULT        0x200
#define GPMC_ECC_BCH_RESULT_0        0x240

#define GPMC_CS0_OFFSET                0x60
#define GPMC_CS_SIZE                0x30

#define GPMC_MEM_START                0x00000000
#define GPMC_MEM_END                0x3FFFFFFF
#define BOOT_ROM_SPACE                0x100000        /* 1MB */

#define GPMC_CHUNK_SHIFT        24                /* 16 MB */
#define GPMC_SECTION_SHIFT        28                /* 128 MB */

#define CS_NUM_SHIFT                24
#define ENABLE_PREFETCH                (0x1 << 7)
#define DMA_MPU_MODE                2

#define AM33XX_GPMC_BASE        0x50000000
#define AM33XX_GPMC_SIZE SZ_16M
#define GPMC_CS                                1
#define FPGA_SIZE SZ_512

#define GPMCFCLKDIVIDER 0<<0//GPMC_CLK frequency = GPMC_FCLK frequency
#define TIMEPARAGRANULARITY 0<<4//脳1 latencies
#define MUXADDDATA 0<<8//Non-multiplexed attached device
#define DEVICETYPE 0<<10//NOR Flash like, asynchronous and synchronous devices
#define DEVICESIZE 1<<12//16 bit
#define WAITPINSELECT 0<<16//WAIT input pin is WAIT0
#define WAITMONITORINGTIME 0<<18//WAIT pin is monitored with valid data
#define WAITWRITEMONITORING 0<<21//WAIT pin is not monitored for write accesses
#define WAITREADMONITORING 0<<22//WAIT pin is not monitored for read accesses
#define ATTACHEDDEVICEPAGELENGTH 2<<23//Specifies the attached device page (burst) length (1 Word = Interface size), 16Words
#define CLKACTIVATIONTIME 0<<25//First rising edge of GPMC_CLK at start access time
#define WRITETYPE 1<<27//Write Synchronous
#define WRITEMULTIPLE 1<<28//Selects the write single or multiple access, Single access
#define READTYPE 1<<29//Read Synchronous
#define READMULTIPLE 1<<30//Selects the read single or multiple access, Single access
#define WRAPBURST 1<<31//Synchronous wrapping burst not supported

#define SYNC_NOR_CONFIG1                WRAPBURST | \
        READMULTIPLE | READTYPE | WRITEMULTIPLE | WRITETYPE | \
        CLKACTIVATIONTIME | \
        ATTACHEDDEVICEPAGELENGTH | \
        WAITREADMONITORING | WAITWRITEMONITORING | WAITMONITORINGTIME | WAITPINSELECT | \
        DEVICESIZE | DEVICETYPE | MUXADDDATA | \
        TIMEPARAGRANULARITY | GPMCFCLKDIVIDER

#define CSONTIME 1<<0//CS# assertion time from start cycle time, 1 GPMC_FCLK cycle
#define CSEXTRADELAY 0<<7//CS i Timing control signal is not delayed
#define CSRDOFFTIME 15<<8//CS# de-assertion time from start cycle time for read accesses, 15 GPMC_FCLK cycles
#define CSWROFFTIME 15<<16//CS# de-assertion time from start cycle time for write accesses, 15 GPMC_FCLK cycles

#define SYNC_NOR_CONFIG2                CSWROFFTIME | CSRDOFFTIME | CSEXTRADELAY | CSONTIME

#define ADVONTIME 1<<0//ADV# assertion time from start cycle time, 1 GPMC_FCLK cycle
#define ADVAADMUXONTIME 0<<4//ADV# assertion for first address phase when using the AAD-Multiplexed protocol
#define ADVEXTRADELAY 0<<7//ADV Timing control signal is not delayed
#define ADVRDOFFTIME 15<<8//ADV# de-assertion time from start cycle time for read accesses, 15 GPMC_FCLK cycles
#define ADVWROFFTIME 15<<16//ADV# de-assertion time from start cycle time for write accesses, 15 GPMC_FCLK cycles
#define ADVAADMUXRDOFFTIME 0<<24//ADV# de-assertion for first address phase when using the AAD-Mux protocol for read accesses
#define ADVAADMUXWROFFTIME 0<<28//ADV# de-assertion for first address phase when using the AAD-Mux protocol for write accesses

#define SYNC_NOR_CONFIG3                ADVAADMUXWROFFTIME | ADVAADMUXRDOFFTIME | \
        ADVWROFFTIME | ADVRDOFFTIME | ADVEXTRADELAY | ADVAADMUXONTIME | ADVONTIME

#define OEONTIME 1<<0//OE# assertion time from start cycle time
#define OEAADMUXONTIME 0<<4//OE# assertion time for the first address phase in an AAD-Multiplexed access
#define OEEXTRADELAY 0<<7//OE Timing control signal is not delayed
#define OEOFFTIME 15<<8//OE# de-assertion time from start cycle time
#define OEAADMUXOFFTIME 0<<13//OE# de-assertion time for the first address phase in an AAD-Multiplexed access
#define WEONTIME 1<<16//WE# assertion time from start cycle time
#define WEEXTRADELAY 0<<23//WE Timing control signal is not delayed
#define WEOFFTIME 15<<24//WE# de-assertion time from start cycle time

#define SYNC_NOR_CONFIG4                WEOFFTIME | WEEXTRADELAY | WEONTIME | \
        OEAADMUXOFFTIME | OEOFFTIME | OEEXTRADELAY | OEAADMUXONTIME |OEONTIME

#define RDCYCLETIME 15<<0//Total read cycle time
#define WRCYCLETIME 15<<8//Total write cycle time
#define RDACCESSTIME 12<<16//Delay between start cycle time and first data valid
#define PAGEBURSTACCESSTIME 3<<24//Delay between successive words in a multiple access

#define SYNC_NOR_CONFIG5                 PAGEBURSTACCESSTIME | RDACCESSTIME | WRCYCLETIME | RDCYCLETIME

#define BUSTURNAROUND 3<<0//Bus turn around latency between two successive accesses to the same chip-select (read to write) or to a different chip-select (read to read and read to write)
#define CYCLE2CYCLEDIFFCSEN 1<<6//Add Cycle2CycleDelay between two successive accesses to a different chip-select (any access type)
#define CYCLE2CYCLESAMECSEN 1<<7//Add Cycle2CycleDelay between two successive accesses to the same chip-select (any access type)
#define CYCLE2CYCLEDELAY 3<<8//Chip select high pulse delay between two successive accesses
#define WRDATAONADMUXBUS 3<<16//Specifies on which GPMC.FCLK rising edge the first data of the synchronous burst write is driven in the add/data multiplexed bus
#define WRACCESSTIME 12<<24//Delay from StartAccessTime to the GPMC.FCLK rising edge corresponding the the GPMC.CLK rising edge used by the attached memory for the first data capture

#define SYNC_NOR_CONFIG6                WRACCESSTIME | WRDATAONADMUXBUS | \
        CYCLE2CYCLEDELAY | CYCLE2CYCLESAMECSEN | CYCLE2CYCLEDIFFCSEN | \
        BUSTURNAROUND

这些设置确实很繁琐,所以真的需要仔细阅读下文档。

(B)!!!用于申请GPMC片选的函数:

gpmc_cs_request(对应的释放函数为gpmc_cs_free)得到申请到的GPMC物理地址空间fpga_phy_basefpga_cs_request(对应的释放函数为fpga_cs_free)根据上述物理地址空间fpga_phy_base最终获得操作GPMC的虚拟地址空间fpga_vir_base

(C)GPMC读写函数:

写函数,在设置FPGADDS波形数据及频率控制字的时候应用层会调用该函数,代码如下:
static ssize_t fpgadev_write(struct file *p_file, const char __user *u_buf, size_t size, loff_t *p_pos)
{

        size_t len = FPGADEV_SIZE;
        int i;
        int tmp;

        struct fpgadev *p_fpgadev = p_file->private_data;

        if (size == 0)
                return 0;
        if (len > size)
                len = size;

        memset(p_fpgadev->m_buf, 0, FPGADEV_SIZE);

        if (copy_from_user(p_fpgadev->m_buf, u_buf, len))
                return -EFAULT;

        for (i=0; i<len; i=i+2)
        {
                tmp = (p_fpgadev->m_buf[i]) | ((p_fpgadev->m_buf[i+1])<<8);
                writew(tmp, fpga_vir_base+i);
                printk(KERN_ALERT "*****Write*****%p, %04x\n", fpga_vir_base+i, tmp);
        }
        return 0;
}

读函数,在数据采集读取采集的数据时会调用该函数,代码如下,特别注意标红加粗的部分:
static ssize_t fpgadev_read(struct file *p_file, char __user *u_buf, size_t size, loff_t *p_pos)
{
        size_t len = FPGADEV_SIZE;
        int i;
        int tmp;
        struct fpgadev *p_fpgadev = p_file->private_data;

        if (size == 0)
                return 0;
        if (len > size)
                len = size;

        if (*p_pos > 0)
                return 0;

        memset(p_fpgadev->m_buf, 0, FPGADEV_SIZE);

        down(&sync_sema);//wait until read enabled

        for (i=0; i<len; i=i+2)
        {
                tmp = readw(fpga_vir_base + i);
                p_fpgadev->m_buf[i] = tmp&0xff;
                p_fpgadev->m_buf[i+1] = (tmp>>8)&0xff;
                //printk(KERN_ALERT "*****Read*****%p, %04x\n", fpga_vir_base+i, tmp);
        }

        gpio_set_value(GPIO_RSTN, 1);//enable write

        if (copy_to_user(u_buf, p_fpgadev->m_buf, len))
                return -EFAULT;

        return 0;
}

sync_sema是一个初值为0的信号量,如果没有数据可读,读函数会进入阻塞状态,在FPGA采集完一行数据后会产生一个RD_INT_PULSE正脉冲信号,该正脉冲信号会引起BB发生外部IO中断,中断处理函数会up sync_sema信号量,从而触发一次读操作,外部中断处理函数会同时清零WDRDN(对应代码中的GPIO_RSTN),使能读缓存失能写缓存,在读函数完成读操作后会置一WDRDN,使能写缓存失能读缓存,WDRDN信号是控制读写数据缓的信号,在高电平期间FPGA将采集的数据写入缓存,在低电平期间BB从缓存中读取数据,这时FPGA不会写缓存,从而保证了读写缓存不会发生错乱。外部中断处理函数代码如下:
static irqreturn_t irq_handler(int irq, void *dev_id)
{
        disable_irq_nosync(irq_no);
        up(&sync_sema);
        gpio_set_value(GPIO_RSTN, 0);//enable read
        enable_irq(irq_no);

        return IRQ_HANDLED;
}

5BB应用层程序流程如图7所示:
7BB应用程序简易流程图
6)附件2BB端的全部源代码:
6.1其目录树如下所示:

root@gao:~/bone-fs/home/root/DDS_DAQ_BB# tree
.
├── APP(应用程序)
│   ├── canbus.c
│   ├── canbus.o
│   ├── canconfig.c
│   ├── can_config.h
│   ├── canconfig.o
│   ├── candump.c
│   ├── candump.o
│   ├── cansend.c
│   ├── cansend.o
│   ├── dds.c
│   ├── dds.o
│   ├── ethernet.c
│   ├── ethernet.o
│   ├── libsocketcan.a
│   ├── lscm_debug.h
│   ├── lscm_protocol.h
│   ├── main
│   ├── main.c
│   ├── main.o
│   └── Makefile
├── board-am335xevm.c(板文件)
├── DDS_DRV(DDS芯片驱动程序)
│   ├── ddsdev.c
│   ├── ddsdev.ko
│   ├── ddsdev.mod.c
│   ├── ddsdev.mod.o
│   ├── ddsdev.o
│   ├── Makefile
│   ├── modules.order
│   ├── Module.symvers
│   ├── test_ddsdev
│   └── test_ddsdev.c
└── GPMC_DRV(GPMC FPGA驱动程序)
    ├── fpgadev.c
    ├── fpgadev.ko
    ├── fpgadev.mod.c
    ├── fpgadev.mod.o
    ├── fpgadev.o
    ├── Makefile
    ├── modules.order
    ├── Module.symvers
    ├── test_fpgadev
    └── test_fpgadev.c

3 directories, 41 files

6.2BB端源代码的编译过程如下:

A)应用程序编译:
root@gao:~/bone-fs/home/root/DDS_DAQ_BB# ls
APP  board-am335xevm.c  DDS_DRV  GPMC_DRV
root@gao:~/bone-fs/home/root/DDS_DAQ_BB# cd APP
root@gao:~/bone-fs/home/root/DDS_DAQ_BB/APP# ls
canbus.c     can_config.h  cansend.c  ethernet.c      lscm_debug.h     main.c
canconfig.c  candump.c     dds.c      libsocketcan.a  lscm_protocol.h  Makefile
root@gao:~/bone-fs/home/root/DDS_DAQ_BB/APP# make
arm-arago-linux-gnueabi-gcc -c main.c
arm-arago-linux-gnueabi-gcc -c ethernet.c
arm-arago-linux-gnueabi-gcc -c canbus.c
arm-arago-linux-gnueabi-gcc -c dds.c
arm-arago-linux-gnueabi-gcc -c canconfig.c
arm-arago-linux-gnueabi-gcc -c cansend.c
arm-arago-linux-gnueabi-gcc -c candump.c
arm-arago-linux-gnueabi-gcc -o main main.o \
                ethernet.o canbus.o \
                dds.o \
                canconfig.o cansend.o candump.o libsocketcan.a \
                -lpthread \
                -lm

BGPMC FPGA设备驱动程序编译:
root@gao:~/bone-fs/home/root/DDS_DAQ_BB/APP# cd ../GPMC_DRV/
root@gao:~/bone-fs/home/root/DDS_DAQ_BB/GPMC_DRV# ls
fpgadev.c  Makefile  test_fpgadev.c
root@gao:~/bone-fs/home/root/DDS_DAQ_BB/GPMC_DRV# make
make -C /root/bone-linux M=/root/bone-fs/home/root/DDS_DAQ_BB/GPMC_DRV modules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arago-linux-gnueabi-
make[1]: 正在进入目录 `/root/ti-sdk-am335x-evm/board-support/linux-3.2.0-psp04.06.00.08.sdk'
  CC [M]  /root/bone-fs/home/root/DDS_DAQ_BB/GPMC_DRV/fpgadev.o
  Building modules, stage 2.
  MODPOST 1 modules
  CC      /root/bone-fs/home/root/DDS_DAQ_BB/GPMC_DRV/fpgadev.mod.o
  LD [M]  /root/bone-fs/home/root/DDS_DAQ_BB/GPMC_DRV/fpgadev.ko
make[1]:正在离开目录 `/root/ti-sdk-am335x-evm/board-support/linux-3.2.0-psp04.06.00.08.sdk'
root@gao:~/bone-fs/home/root/DDS_DAQ_BB/GPMC_DRV# make app
arm-arago-linux-gnueabi-gcc test_fpgadev.c -o test_fpgadev

CDDS芯片驱动程序编译:
root@gao:~/bone-fs/home/root/DDS_DAQ_BB/GPMC_DRV# cd ../DDS_DRV/
root@gao:~/bone-fs/home/root/DDS_DAQ_BB/DDS_DRV# ls
ddsdev.c  Makefile  test_ddsdev.c
root@gao:~/bone-fs/home/root/DDS_DAQ_BB/DDS_DRV# make
make -C /root/bone-linux M=/root/bone-fs/home/root/DDS_DAQ_BB/DDS_DRV modules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arago-linux-gnueabi-
make[1]: 正在进入目录 `/root/ti-sdk-am335x-evm/board-support/linux-3.2.0-psp04.06.00.08.sdk'
  CC [M]  /root/bone-fs/home/root/DDS_DAQ_BB/DDS_DRV/ddsdev.o
  Building modules, stage 2.
  MODPOST 1 modules
  CC      /root/bone-fs/home/root/DDS_DAQ_BB/DDS_DRV/ddsdev.mod.o
  LD [M]  /root/bone-fs/home/root/DDS_DAQ_BB/DDS_DRV/ddsdev.ko
make[1]:正在离开目录 `/root/ti-sdk-am335x-evm/board-support/linux-3.2.0-psp04.06.00.08.sdk'
root@gao:~/bone-fs/home/root/DDS_DAQ_BB/DDS_DRV# make app
arm-arago-linux-gnueabi-gcc test_ddsdev.c -o test_ddsdev

6.3BB端程序如下执行:
A)挂载开发主机文件系统,开发主机的IP地址为192.168.1.106BBIP地址为192.168.1.2
root@am335x-evm:~# ifconfig eth0
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D4:94:A1:97:90:BA
          inet addr:192.168.1.2  Bcast:192.168.1.255  Mask:255.255.255.0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98 errors:0 dropped:4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51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23520 (22.9 KiB)  TX bytes:4596 (4.4 KiB)

root@am335x-evm:~# ls
fs_mount.sh  tftptest
root@am335x-evm:~# ./fs_mount.sh
mount 192.168.1.106/root/bone-fs /mnt/nfs -o nolock,proto=tcp
Can't set permissions on mtab: Operation not permitted
root@am335x-evm:~# cd /mnt/nfs/home/root/DDS_DAQ_BB/

B)加载驱动程序:
root@am335x-evm:/mnt/nfs/home/root/DDS_DAQ_BB# ls
APP                DDS_DRV            GPMC_DRV           board-am335xevm.c
root@am335x-evm:/mnt/nfs/home/root/DDS_DAQ_BB# cd DDS_DRV/
root@am335x-evm:/mnt/nfs/home/root/DDS_DAQ_BB/DDS_DRV# ls
Makefile        ddsdev.ko       ddsdev.o        test_ddsdev.c
Module.symvers  ddsdev.mod.c    modules.order
ddsdev.c        ddsdev.mod.o    test_ddsdev
root@am335x-evm:/mnt/nfs/home/root/DDS_DAQ_BB/DDS_DRV# insmod ddsdev.ko
[  231.552669] *****Init*****
[  231.555528] GPIO_SCLK is valid return: 1
[  231.559650] GPIO_SDATA is valid return: 1
[  231.563911] GPIO_FSYNC is valid return: 1
[  231.568135] Request GPIO_SCLK return: 0
[  231.572184] Request GPIO_SDATA return: 0
[  231.576308] Request GPIO_FSYNC return: 0
[  231.580434] GPIO_SCLK set output return: 0
[  231.584881] GPIO_SDATA set output return: 0
[  231.589283] GPIO_FSYNC set output return: 0

root@am335x-evm:/mnt/nfs/home/root/DDS_DAQ_BB/DDS_DRV# cd ../GPMC_DRV/
root@am335x-evm:/mnt/nfs/home/root/DDS_DAQ_BB/GPMC_DRV# ls
Makefile        fpgadev.ko      fpgadev.o       test_fpgadev.c
Module.symvers  fpgadev.mod.c   modules.order
fpgadev.c       fpgadev.mod.o   test_fpgadev
root@am335x-evm:/mnt/nfs/home/root/DDS_DAQ_BB/GPMC_DRV# insmod fpgadev.ko
[  268.803402] *****Init*****
[  268.809626] GPIO_EINT is valid return: 1
[  268.813844] GPIO_RSTN is valid return: 1
[  268.817976] Request GPIO_EINT return: 0
[  268.822024] Request GPIO_RSTN return: 0
[  268.826059] GPIO_RSTN set input return: 0
[  268.830276] GPIO_RSTN set output return: 0
[  268.834599] EINT irq: 221
[  268.837359] Set EINT rising edge return: 0
[  268.841805] Request irq return: 0(0)
[  268.845572] gpmc: cee42680, gpmc_mem_root: bf016624, gpmc_cs_mem: bf016544
[  268.853412] GPMC physical base: 50000000, GPMC IO base: d1000000
[  268.859727] *****Configure GPMC registers*****
[  268.864420] GPMC revision 6.0
[  268.867537] SYNC_NOR_CONFIG1: f9001000
[  268.871476] SYNC_NOR_CONFIG2: 000f0f01
[  268.875428] SYNC_NOR_CONFIG3: 000f0f01
[  268.879367] SYNC_NOR_CONFIG4: 0f010f01
[  268.883339] SYNC_NOR_CONFIG5: 030c0f0f
[  268.887279] SYNC_NOR_CONFIG6: 0c0303c3
[  268.891220] Before CS, GPMC_CS_CONFIG7: 00000f00
[  268.896091] *****Request GPMC CS*****
[  268.899949] Got GPMC CS1, FPGA physical base: 01000000
[  268.905364] After CS, GPMC_CS_CONFIG7: 00000f41
[  268.910149] FPGA virtual base: d087e000

C)运行应用程序main可执行文件:
root@am335x-evm:/mnt/nfs/home/root/DDS_DAQ_BB/GPMC_DRV# cd ../APP/
root@am335x-evm:/mnt/nfs/home/root/DDS_DAQ_BB/APP# ls
Makefile         canconfig.o      dds.c            lscm_debug.h
can_config.h     candump.c        dds.o            lscm_protocol.h
canbus.c         candump.o        ethernet.c       main
canbus.o         cansend.c        ethernet.o       main.c
canconfig.c      cansend.o        libsocketcan.a   main.o
root@am335x-evm:/mnt/nfs/home/root/DDS_DAQ_BB/APP# ./main
this is main function.
socket ok.
bind ok.
listen.
server_bind_listen ok, server_ip: 192.168.1.2, server_port: 5000.
pthread_create ok, thread id: 1086289008.
accept thread is waiting a client to connect......

下一篇:BB方案大结局之FPGA端软件实现篇——基于BB及FPGA的DAQ及DDS设计与实现

图6:AD9832读写时序

图6:AD9832读写时序

图7:BB应用程序简易流程图

图7:BB应用程序简易流程图

附件2:DDS_DAQ_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