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CCS5.2.1编译警告:无中断处理程序

楼主:
如图CCS5.2.1编译警告:无中断处理程序,这是什么原因呢,若忽略会有什么影响?

ccs5.2.1编译警告

ccs5.2.1编译警告

网友:
你试试看,好象看到有说把那个低功耗提示的功能去掉就好了。就是CCS软件就判断你的代码合不合乎最佳低功耗原则能够提示的那个功能。在那里设置忘了,你自己找一下试试看。
我以前遇到,直接无视,没管它,自己知道那不是问题

网友:
只是提示你还没有用到中断函数。

没影响。

网友A:
没有写中断那就没有 呗。程序不一定都得有中断 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写中断那就没有 呗。程序不一定都得有中断 a

可是我的程序并没有用的中断,难道它默认所有中断都是开启的?还是这个编译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