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警报电路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这个汽车警报器怎样工作的?Q1是不是一个音效发生器?

网友:
这个汽车警报器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没有反馈,这个电路不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这个电路能用吗?

网友:
Q1和Q2应该构成达林顿开关,该电路要求Speaker必须自带振荡电路,这种报警喇叭也常见,就是通电就响的那种,但电路中Q1和Q2的接法是错误的,好好想想晶体管基本原理和应用电路。

网友A:
没太懂,电路不正确~~~~~~~~~~~

网友:
各位,这电路就是这样的,我有实物,我估计Q1是个集成电路,不是三极管,但外形是SOT-23封装的,不知道是啥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太懂,电路不正确~~~~~~~~~~~

各位,这电路就是这样的,我有实物,我估计Q1是个集成电路,不是三极管,但外形是SOT-23封装的,不知道是啥IC.

网友B:
三极管那样接,电路没有办法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这电路就是这样的,我有实物,我估计Q1是个集成电路,不是三极管,但外形是SOT-23封装的,不知道是 ...

蜂鸣器控制端在哪呀?这个蜂鸣器的作用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工作?

网友:
上电一瞬间响一下,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那样接,电路没有办法工作!!!

周立功QQ2355327541求加入

网友:
Q1和Q2交换一下不就可以了啊,还有你看看三极管上没有字符,在百度搜索应该常用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