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作为函数参数应该怎么声明?

楼主:
使用IAR,每次用数组作为函数变量比如:void REG_SET(uchar *str,uchar length,uchar addr)都会出现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__cc_version2 void REG_SET(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
如果把数组定义为全局变量,不出现在参数里就没事比如
在main()函数外定义
uchar str[]={};
void REG_SET(uchar length,uchar addr);
但是觉得这种方法不好,求问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用指针做参数,比如
uchar str[]={};
void REG_SET(uchar *ptr,uchar length,uchar addr)
调用的时候REG_SET(&str[0],length,addr);

网友:
用数据作为函数变量是没问题的,
编译出错是不是你其他调用的地方格式跟函数体格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指针做参数,比如
uchar str[]={};
void REG_SET(uchar *ptr,uchar length,uchar addr)

谢谢大神回复,我按照你说的修改,还是报错"argument of type"unsigned char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unsigned char""。

网友A:
你把那个函数贴出来,我看看看这个报错是指哪里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个函数贴出来,我看看看这个报错是指哪里的错误

已经对了,我忘了修改了一下define.h里的声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个函数贴出来,我看看看这个报错是指哪里的错误

谢谢!

网友A:
不客气,解决了就好,遇到数组作为被调用参数的情况下我一般情况都是使用指针做数组参数,在调用函数的时候让指针指向对应的数组就行了。
这个数组也可以是二维或者更复杂的数组,程序调用很方便,比如液晶的显示函数,数组定义好要显示的内容,然后直接一个显示函数用指针指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解决了就好,遇到数组作为被调用参数的情况下我一般情况都是使用指针做数组参数,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

如果是二维数组,怎么定义?
我试了一下set(uchar **cmd);
调用set(&re[0];);
或者set(&re[0][0]);都会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解决了就好,遇到数组作为被调用参数的情况下我一般情况都是使用指针做数组参数,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

void set(uchar **cmd);
uchar re[4][2]={};
uchar *m[4];
uchar i;
for(i=0;i<4;i++)
m=re;
set(m);
估计是这样吧?

网友:
这个报错-_-!!是不是用了默认函数声明?定义的函数有没有写函数声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id set(uchar **cmd);
uchar re[4][2]={};
uchar *m[4];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uint8 Sys[4][13]={"系统参数设置","温度参数设置","湿度参数设置","工作状态查看"};

void PutString(uint8 add,uint8 *pstr)

调用的时候就是
PutString(add,&Sys[0][0]);//显示“系统参数设置”
PutString(add,&Sys[1][0]);
PutString(add,&Sys[2][0]);
PutString(add,&Sys[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