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t1756

楼主:
我电路上的Lt1765老是出问题,之前出了问题我换了一块就好了,过两天又出问题了,期间我都没有用过。 它按说应该输出3.3V但是实际输出是1.2v左右,请问各位大神知道这是啥问题吗? 如果lt1765烧了是输出不正常还是没有输出啊! 附上我的原理图

网友A:
如果其他没错,最容易想到的可能是输出和FB搭上了,于是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其他没错,最容易想到的可能是输出和FB搭上了,于是1.2V。

不是啊 我测过了 没有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 我测过了 没有短路。。

如果没短路,那有可能是下面的R143开路了,同样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短路,那有可能是下面的R143开路了,同样效果。

也没有吧 测的是有电阻的。。我换了个lt1765就好了,这都换了第二个了,我也不知道为啥就坏了。。。真是纠结,再坏估计焊盘都会让我焊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