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时钟管脚

楼主:
我电路图中这样的连接正确吗? 时钟ECKDB连n还是p有讲究吗?多谢多谢

网友A:
若用的是差动时钟,需要接上一对p-n,单端信号的话就无所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若用的是差动时钟,需要接上一对p-n,单端信号的话就无所谓。

我也应该是单端信号吧,差动时钟啥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应该是单端信号吧,差动时钟啥意思啊?

建议看喂鸡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AE%E5%88%86%E4%BF%A1%E5%8F%B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喂鸡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AE%E5%88%86%E4%BF%A1%E5%8F%B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