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的区别

楼主:
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的区别

网友:
我也是不清楚

网友:
我一向认为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对于同一个电路来说,旁路(bypass)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而去耦(decoupling,也称退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百度百科》

网友:
旁路是把前级或电源携带的高频杂波或信号滤除;去藕是为保正输出端的稳定输出(主要是针对器件的工作)而设的“小水塘”,在其他大电流工作时保证电源的波动范围不会影响该电路的工作;补充一点就是所谓的藕合:是在前后级间传递信号而不互相影响各级静态工作点的元件

有源器件在开关时产生的高频开关噪声将沿着电源线传播。去耦电容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一个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以减少开关噪声在板上的传播和将噪声引导到地。
去耦电容用在放大电路中不需要交流的地方,用来消除自激,使放大器稳定工作。

旁路电容用在有电阻连接时,接在电阻两端使交流信号顺利通过。
PS这是看一位仁兄在博客里面说的

网友:
习惯上,旁路电容指信号回路里的,用于消弱信号中的高频成分。去耦电容则是特指电源回路里的,用于滤除电源中的高频噪声。从严格的语言定义上讲,二者则是一回事,但工作中,我们要明白“约定俗成”。

网友:
旁路电容就是用来去耦的。

网友:
旁路是减弱信号的高频成分,而去耦则是滤除,二者对信号处理的程度不同而已,本质工作原理差不多!!

网友:
其实都是滤波的,只是应用在不同的电路中,叫法和用法不一样。
    旁路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成份加以滤除,主要是用于滤除高频杂波的,通常用瓷质电容、涤纶电容,容量较小,在皮法级。
    去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去耦电容相当于电池,利用其充放电,使得放大后的信号不会因电流的突变而受干扰。它的容量根据信号的频率、抑制波纹程度而定。

网友:
最基本的原理是一致的。
只是在以不同角度分析的时候侧重面不同而已。

都是滤波电容,用途不同,叫法也不同。

旁路电容,最常见的就是在共发射极电路上,为了提供一定的直流负反馈,在发射极对地使用了直流负反馈电阻,在这个直流负反馈电阻上并联了个电容。根据交流信号的频率和电路的设计意图计算电容的值。

去耦(退耦)电容,是用在供电路径上的,利用电容的储能作用,平滑、稳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