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
这是一个锂电池充电电路,请问下图这部分是不是负责监测是否充满的电路,充满绿灯亮,充电中红灯亮?

还有一个问题,TL43是稳压电路,Q2应该就是频繁的开关管,充电的,但是R2与Q2之间的连接原理是什么?

网友:
感觉快充的时候红灯亮,绿灯是一直亮

网友A:
这种是简易的LI电池充电电路,由U1实现限压(稳压),由Q1的饱和压降、R1压降,以及电源带载能力一同完成限流。

此电路,只要接上电,绿灯就亮,充电时红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简易的LI电池充电电路,由U1实现限压(稳压),由Q1的饱和压降、R1压降,以及电源带载能力一同完成限 ...

哦 ,多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