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有了官方库,问什么还要ucos系统

楼主:
如题,不太明白什么情况下要加载ucos系统,既然有了库,为什么还要加系统呢!

网友A:
这不是一回事吧,库是控制硬件的,UCOS是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一回事吧,库是控制硬件的,UCOS是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不也是为了控制底层的硬件么,只是它有很多库函数直接调用,而stm32也有官方库可调用啊

网友:
我个人感觉,库函数是配置寄存器用的,操作系统是调度不同任务用的,在不同的任务中可能用到不同的或相同的硬件资源,任务之间也可能相互联系这些用操作系统写更直观。还有时间片轮转法,信号量,邮箱等等,我个人认为32的库和操作系统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
不是一码事

网友:
没有关系

网友:
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
库不是操作系统,只是一些功能函数.
操作系统三大部分还记得吗?

网友:
库能处理任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