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制约LED寿命的是什么,我认为是驱动电路中的电解电容

楼主:
LED驱动电路中的电解电容都会比其他部件寿命短,导致整个电路提前坏掉,有什么能减少电解电容使用的好方法么

网友: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
小日本的红宝石液态电解电容的寿命在105℃时可以达到10,000小时,而温度每降低10度,寿命延长一倍,在85度的环境温度就可以有4万小时,在75度就可以有8万小时,完全可以满足LED的需要。
因为有人因为电解电容问题发明了无铝电解电容的LED驱动电源方案,但没电解电容的LED问题很多,没有电解的话,很多试验标准通不过,如EMI测试和无闪烁测试。
如果换成薄膜电容和陶瓷电容或钽电容,体积就会很庞大。薄膜电容要达到相同的电容量(一般为100-220uF),,,,

网友:
对于驱动设计合理但热设计受限的LED照明系统而言,楼主说的有道理,但问题出在电解电容的正确选择上。普通电解电容不耐高温,这在其它高热系统中也同样存在。解决办法是选择耐高温的电解电容,楼上在这方面说的不错,另外还可以选择高温固态电解电容。想便宜用常规电解电容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网友:
看到不超过10W的led的散热器真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