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开发MSP430F5529launch板,串口调试助手没有收到数据

楼主:
本人使用TI公司的MSP-EXP430F5529LP开发板,使用软件是CCS 6.0。
我把TI公司给的源代码拷到到工程去,使用调试助手调试,没有得到数据。具体如下:
工程源码:

硬件连接:P3.3-》电脑串口的RX,
P3.4-》电脑串口的TX,

板子的TX/RX口直接和电脑的串口连接,串口调试助手得到的结果如下:

经过检查,串口连接线是没有问题的,请求大神们帮帮忙,说说是哪里的问题,或者给出个方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找出问题来了,我用杜邦线连接板子和电脑串口,貌似接触不是很好。不知道大家调试串口的时候是不是都是 ...

LZ板子上的RX  TX是怎么和电脑连接的???

网友B:
如果有逻辑分析仪,可以看看串口端口数据;
我也是刚刚拿到这套板子,可能帮不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逻辑分析仪,可以看看串口端口数据;
我也是刚刚拿到这套板子,可能帮不到你;

谢谢回复,我拿示波器试了一下板子的RX是没有数据出来的。

网友B:
这套板子不知道支持,windows xp系统不?IAR编译环境能用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套板子不知道支持,windows xp系统不?IAR编译环境能用不?

我用的是win7 32位系统,IAR编译没有试过。

网友:
你好好分析了代码了吗?

代码好像是发送出收到的东西。

网友C:
楼主傻了吧,你写的程序是串口0 ,板子实际连接的是串口1,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win7 32位系统,IAR编译没有试过。

win7 可以用的,我试过了,TI官网没有xp的驱动,呜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傻了吧,你写的程序是串口0 ,板子实际连接的是串口1,哈哈哈,

咦,是吗

网友:
等下回去检查一下先

网友A:
好像找出问题来了,我用杜邦线连接板子和电脑串口,貌似接触不是很好。不知道大家调试串口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拿杜邦线在板子上自传自收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