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抢楼结果。。。。。。

楼主:
  五天过去了。。。。。。ZRtech嵌入式联合EEWORLD送福利啦!
抢楼的最新消息还是木有。。。。。。。
这是我第一次抢到的啊。。。。。。
怎么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我抢到了100楼,应该是抢的最快的那个了。。。。。。
其他兄弟姐妹呢?你抢到了么??
现在有消息了么???

网友:
我之前抢到了200楼,后来就变了。也不知道算不算,其实公开楼层很不公平的,大家都知道需要1000楼,大家肯定积极盖楼那,刷屏也在所难免,如果没有人刷屏,大家就在那你等着,看见快到了才刷,总是有的人需要付出,希望下一次活动能够改进!

网友:
请稍微耐心,改版后抢楼方式的第一次活动,不会放空的!

网友A:
因为之前数据出了点问题,如果有人点击楼层下方的支持,这个楼层就会上移,导致下面的所有楼层都会变化,一共一千多楼,我们都技术需要逐个排查把最原始的数据找回来,所以结果出来的有些慢,明天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之前数据出了点问题,如果有人点击楼层下方的支持,这个楼层就会上移,导致下面的所有楼层都会变化,一 ...

原来有人搞破坏

网友:
直接把备份的数据库拿来,写两句SQL语句说不定就能出来啦,直接按时间排序,应该能够至少精确到0.01秒吧?
不过要是还要提出恶意刷屏的,可能重新排序比较麻烦的,也许也有能够用电脑重新排序的方法

网友:
第一次离FPGA这么近啊  希望有机会能得到一块  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有人搞破坏

就是呀,影响了我写的软件的判断,因为看到我的楼层后退了那么多,我就不断调整设置软件的参数提前量了,唉,要是没这个因素,我就老是那样参数,几次逢百的楼层的时刻,说不定就有可能中一个呀

网友:
放轻松。。会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呀,影响了我写的软件的判断,因为看到我的楼层后退了那么多,我就不断调整设置软件的参数提前量了, ...

汗一个,竟然用软件抢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就是呀,影响了我写的软件的判断,因为看到我的楼层后退了那么多,我就不断调整设置软件的参数提前量了, ...

希望以后再搞抢楼,一定不要事先公开中奖楼层,这确实是个很严重的BUG,看似公平,其实不然
@eric_wang @kdy @exiao

网友:
希望我前面100楼都是刷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汗一个,竟然用软件抢楼

只不过相当于代替手工刷新看到什么楼层了,要到100楼层的时候自动回一个帖子.就回一个帖子,没有多发吆。手工抢楼不也要手工刷新浏览器看看到什么楼层了么?150楼就是我呀自己写的小软件自动回帖得的(不知道现在楼层是否又变了,很长时间没变的),那时候可能人少或者还没有人用点赞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希望以后再搞抢楼,一定不要事先公开中奖楼层,这确实是个很严重的BUG,看似公平,其实不然
@eric_wang  ...

也不能说是严重bug,只能说经过实践,这个办法也容易有缺点,也许别的办法更适合发现的情况。
好像也有论坛搞过这样的活动吧?

网友:
同等中,还不知道有没有抢到呢。。。

网友:
其实抢楼只能烘托一下论坛气氛。很大程度上抢楼做不到物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