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多机串口通讯

楼主:
有人能讲下原理吗?。到时候要做几个模块。一个主机控制。3个从机。想用串口进行多机通信。要怎么做。。能说下原理。。或者有什么好帖子能发出来看下吗?

网友A:
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需求方面你也没说太清楚
我以前做过用485实现多机通讯的,也是一主多从,信息传递利用地址码区分,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上意见+1

网友:
1楼的说法很好,其实主要用来区为从机的方法也就是根据编号或设定地址,所有从机都是接收信息的,靠地址来判断是不是和自己对话!

网友:
帮你顶起来。望高手来贴个程序什么的供大家学习下

网友:
这个难度不大吧,一楼说的挺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需求方面你也没说太清楚
我以前做过用485实现多机通讯的,也是一主多从,信息传递利用 ...

需求的话。。一个主机。N个从机。但是每个从机也可以发送指令控制所有从机。大概这样子。
因为到时候量产考虑到不可能每个板子的程序不一样。所以。地址就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想通过读取芯片唯一的编码。然后计算出来一个地址,并在后面加上本从机的功能码。然后发送给主机。
主机收到地址。并知道该从机的功能是什么。就在使用到这个功能的时候向这个从机发送控制指令。。大概就这样了。。。
现在最大的难度是。。我想。每个机器都是主机也都是从机。而且只用一份代码。不用每个机器去给他设置编码。机器能自动产生。发送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需求方面你也没说太清楚
我以前做过用485实现多机通讯的,也是一主多从,信息传递利用 ...

而且我现在已经确定要用485通信了。但是逻辑问题突然变得很复杂。因为每个机器都要可以是主机也可以是从机,自动建立地址,可以单机,联机工作。等等。。。。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需求的话。。一个主机。N个从机。但是每个从机也可以发送指令控制所有从机。大概这样子。
因为到时候量 ...

照你这么说就没有所谓的主机和从机概念了,有线的话想不出有其他符合你需求的方法,等待大神回复
无线的话zigbee自组网可能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你这么说就没有所谓的主机和从机概念了,有线的话想不出有其他符合你需求的方法,等待大神回复
无线的 ...

额。。或者不管每个从机都可以当主机这个功能。不用这个。
就直接一个主机控制所有从机。比如有从机A.B.C。功能不一样。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客户需要多少从机。A1,A2,B,C1,C2,C3?。??或者A,B1,B2,C??
在不确定从机有多少的情况下。主机的代码要怎么写?。
还有。在量产的时候。我不可能把。A1,A2都单独去写地址码。我只想用一份代码。能解决所有从机A跟主机的通信。一份代码解决从机B跟主机的通信。

加硬件编码开关?我们并不知道客户会买哪些从机。更不可能让客户拆开机子。自己去设置编码开关。。所以。。有人做过这种类似的吗。求大神解救。

网友:
给你一个我之前弄的测试程序,用同一个程序实现的。任何一块单片机都能当主机或从机。不过需要外部电路,电路图看起来有点乱。这个测试是没有区分从机的,所以需要区分发到哪块从机需要加地址码,做过一个实验,在发数据前先发一个地址码,效果不好就改用其他方案,没用串口、用网络了。

网友: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采用可什么方案,能否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