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UCGUI的问题!回调函数重绘怎么显示?

楼主:
 我想用 WM_SendMessage命令 传参数到"回调函数"中的重绘(WM_paint),从而改变窗口的一些显示数据。
我发现 参数通过sendmessage传到重绘里(WM_paint)!! 但是改变的参数始终不显示,我还在后面用WM_InvalidateWindow
源代码 我是VB6++调试成功啦的!!

int data;
static void FirstBkWindow(WM_MESSAGE *pMsg)
{

  switch(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data=pMsg->data.v;          //这里data是收到数据的,我把data设置全局变量的,在main函数里面能够打印data数据
        GUI_DispDecAt(data,10,10,3);//屏幕显示000,问题就出在这里 ,屏幕无法显示数据!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int main(void){

FirstHwin=WM_CreateWindowAsChild(0,0,320,60,WM_HBKWIN,WM_CF_SHOW,&FirstBkWindow,0);
WM_Exec();
pMyMsg.Data.v=10;
pMyMsg.MsgId =WM_PAINT;
WM_SendMessage(FirstHwin,&pMyMsg);
WM_InvalidateWindow(FirstHwin);
  GUI_DispDecAt(data,60,60,3);//屏幕显示10,正常。说明数据是通过sendmessage传到回调函数里面的!
while(1){
  GUI_Delay(2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