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VR的DDS数字信号发生器基线不归零

楼主:
基于AVR单片机的信号发生器调试过程中产生的波形,比如正弦波,中心零点的基线偏移了,怎么办?

网友A:
会不会是运放造成的漂移,我只是猜测,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以前我也做过这个,但是电路没你的复杂,没注意到中心零点漂移问题

网友B:
偏置不对,既然你后面有运放。可以调节一下他的基准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运放造成的漂移,我只是猜测,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以前我也做过这个,但是电路没你的复 ...

可否给我参考一下你的线路呢 只需要部分就行 我这个问题折磨我好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偏置不对,既然你后面有运放。可以调节一下他的基准中线

我试过,示波器的档位不一样 基线也跟着跑~~郁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示波器的档位不一样 基线也跟着跑~~郁闷

你的意思就是输出的偏置不对嘛。既然这样考虑通过放大器调节这个偏置。把他调到零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输出的偏置不对嘛。既然这样考虑通过放大器调节这个偏置。把他调到零点。

我重新调试发现,我键入的幅度参数在输出信号上看到的是波峰和波谷增加的不一样,所以导致了中心基线偏移了,例如:我输入1Vpp理论上是以中心对称的500mv(峰值)和-500mv,但是我设备上的波形是波峰450mv 波谷550mv,这个时候中心基线肯定就不在0上了啊 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重新调试发现,我键入的幅度参数在输出信号上看到的是波峰和波谷增加的不一样,所以导致了中心基线偏移 ...

还是你那个偏置的问题。在放大器的某个端口设置给个50MV的偏置。他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