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占空比为100%的PWM波

楼主:
我想用28035的EPWM输出占空比为100%的PWM波,应该怎么设置寄存器,看了TI的datasheet,怎么还是没什么思路,求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100%占空比的PWM波怎么理解?

网友A:
那0%的PWM波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占空比的PWM波怎么理解?

就是一直输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0%的PWM波是什么呢?

输出一直为低电平。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

网友:
这个没必要吧,不过自己测试可以试试...

网友:
比较值设置为0,匹配事件设置为高电平,不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