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5529的模数转换ADC12问题

楼主:
为什么在MSP430F5529中,语句
if       (ADC12MEM0>=0X7FF)
表示ADC12MEM = A0 > 0.5AVcc?
这里面的0X7FF到底是什么意思,又是怎么和AVcc扯上关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ot it。3Q!!!
另外,从什么地方能够看出来参考电压源是AVcc?

AVcc就是模拟参考电压,具体要看寄存器配置来看参考电压的选择,
我是根据你的截图反推的,不是看出来的

网友A:
12位的AD值最大为0xfff,所以0x7ff就是一半AD值就是一半的参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位的AD值最大为0xfff,所以0x7ff就是一半AD值就是一半的参考电压

got it。3Q!!!
另外,从什么地方能够看出来参考电压源是AV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AVcc就是模拟参考电压,具体要看寄存器配置来看参考电压的选择,
我是根据你的截图反推的,不是看出来的 ...

知道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