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道中频接收机AD6657A

楼主:
下图所示电路是基于超高动态范围差分放大器驱动器ADL5565和11位、200 MSPS四通道中频接收机AD6657A的65 MHz带宽接收机前端。
四阶巴特沃兹抗混叠滤波器基于放大器和中频接收机的性能和接口要求而优化。由滤波器网络和其他阻性元件引起的总插入损耗仅为2.0 dB。总体电路带宽为65 MHz,低通滤波器在190 MHz下具有1 dB带宽,在210 MHz下具有3 dB带宽。通带平坦度为1dB。
该电路专为处理以140 MHz为中心、采样速率为184.32 MSPS的65 MHz带宽中频信号而优化。在65 MHz频段内采用140 MHz模拟输入测得的SNR和SFDR分别为70.1 dBFS和80.9 dBc。

所示电路接受单端输入并使用宽带宽(3 GHz) M/A-COM ECT1-1-13M 1:1变压器将其转换为差分信号。ADL55656.0 GHz差分放大器采用6 dB增益工作时具有200 Ω的差分输入阻抗,采用12 dB增益工作时为100 Ω,采用15.5 dB增益工作时为67 Ω。
ADL5565AD6657A的理想驱动器,通过低通滤波器可在ADC中实现全差分架构,提供良好的高频共模抑制,同时将二阶失真产物降至最低。 ADL5565根据输入连接提供6 dB、12 dB和15.5 dB的增益。此电路中,使用6 dB增益补偿滤波器网络和变压器(约2.1 dB)的插入损耗,从而提供4.0 dB的总信号增益。增益还有助于将放大器的噪声影响降至最低。
AD6657A是一款四通道中频接收机,其中将每个ADC输出从内部连接到数字噪声整形再量化器(NSR)模块。集成NSR电路能够提高奈奎斯特带宽内较小频段的信噪比(SNR)性能。
可以对NSR模块进行编程,以提供采样速率22%、33%或36%的带宽。对于本电路笔记内采用的数据,采样速率为184.32 MSPS,且以下NSR设置适用:
  • NSR带宽 = 36%
  • 调谐字(TW) = 12
  • 左频带边缘 = 11.06 MHz(输入 = 173.26 MHz)
  • 中心频率 = 44.24 MHz(输入 = 140.08 MHz)
  • 右频带边缘 = 77.41 MHz(输入 = 106.91 MHz)

NSR模块的详细工作原理请参见 AD6657A数据手册。
抗混叠滤波器是采用标准滤波器设计程序(本例中是Agilent ADS)设计的四阶巴特沃兹低通滤波器。选择巴特沃兹滤波器是因为它具有平坦响应。四阶滤波器产生1.03的交流噪声带宽比。其他滤波器设计程序可从Nuhertz Technologies (http://www.nuhertz.com/filter)或Quite Universal Circuit Simulator (Qucs) Simulation (http://www.qucs.sourceforge.net)获得。
为了实现最佳性能,ADL5565应载入至少200 Ω的净差分负载。20 Ω串联电阻将滤波器电容与放大器输出隔离开,当加入下游阻抗时可产生249 Ω的净负载阻抗。
15 Ω电阻与ADC输入串联,将内部开关瞬变与滤波器和放大器隔离开。110 Ω电阻与ADC并联,用于降低ADC的输入阻抗,使性能更具可预测性。
AD6657A的差分输入阻抗与2.2 pF并联,约为2.4 kΩ。对于该类型的开关电容输入ADC,实部与虚部与输入频率成函数关系;详细分析请参见应用笔记AN-742
四阶巴特沃兹滤波器采用50 Ω的源阻抗、209 Ω的负载阻抗和190 MHz的3 dB带宽设计而成。滤波器的最终电路值如图1所示。从滤波器程序生成的值如图2所示。为滤波器无源元件选择的值是最接近程序生成值的标准值。ADC的内部2.2 pF电容用作滤波器设计的最终分流电容。
从本设计可以看出,最佳性能的获得有时可以是迭代过程。滤波器程序设计值非常接近最终值,但由于存在一些板寄生电容,滤波器最终值略有不同。图3显示了滤波器的最终设计值。
具有抗混叠滤波器和184.32 MSPS采样速率的高性能65 MHz带宽四通道中频接收机 (CN0259)
图2. 四阶差分巴特沃兹滤波器的滤波器程序初始设计,ZS = 50 Ω,ZL = 209 Ω,FC = 190

图2. 四阶差分巴特沃兹滤波器的滤波器程序初始设计,ZS = 50 Ω,ZL = 209 Ω,FC = 190
放大

具有抗混叠滤波器和184.32 MSPS采样速率的高性能65 MHz带宽四通道中频接收机 (CN0259)
图3. 四阶差分巴特沃兹滤波器的最终设计值,ZS = 50 Ω,ZL = 209 Ω,FC = 190 MHz

图3. 四阶差分巴特沃兹滤波器的最终设计值,ZS = 50 Ω,ZL = 209 Ω,FC = 190 MHz
放大

表1总结了系统的测量性能,其中3 dB带宽为210 MHz。网络的总插入损耗约为2 dB。图4所示为最终滤波器电路的带宽响应,图5所示为SNR和SFDR性能。
表1. 电路的测定性能

性能规格(1.75 V p-p FS)最终结果(kΩ)
截止频率(−1dB)190 MHz
截止频率(−3dB)210 MHz
通带平坦度(10 MHz至190 MHz)1 dB
SNRFS @ 140MHz70.1 dBFS
SFDR @ 140MHz 80.9 dBc
H2 / H3 @ 140MHz 97.7 / 80.9 dBc
总增益(10 MHz)3.9dB
输入驱动(10 MHz)4.9 dBm

具有抗混叠滤波器和184.32 MSPS采样速率的高性能65 MHz带宽四通道中频接收机 (CN0259)
图4. 通带平坦度性能与输入频率的关系

图4. 通带平坦度性能与输入频率的关系

具有抗混叠滤波器和184.32 MSPS采样速率的高性能65 MHz带宽四通道中频接收机 (CN0259)
图5. SNR/SFDR性能与输入频率的关系

图5. SNR/SFDR性能与输入频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