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固件库问题

楼主:
我用库的过程中发现,串口文件中中断配置函数  断言函数有问题,不知道有没有用库做开发的,有没有发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
库函数是买开发板带的吗?一般没问题,外设存在就执行正确,你是不是作过修改,才出的问题?外设只要存在,去掉断言也可以啊.

网友:
将烂发广告者踢出去!太TM讨厌!

网友:
你是说那个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write" [referenced from putchar.o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