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能否实现多主机通信

楼主:
最近有一个项目,A系统是由1个主机和2个从机组成的系统,B为PC机,B想通过RS485通信控制A系统,而A系统的控制方式不变。看看能不能这样实现,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如果主机上有2个串口,那肯定能行
如果只有一个串口的话,暂时没好的办法

网友:
看看这种方案是否可以:A系统主机发数据的时候,PC接收但是不发送数据;当PC检测到485总线空闲的时候,再发送数据;

网友A:
楼主的这个应用并不是多主机系统,PC仅仅访问主机用特殊的指令即可,先侦测总线,在空闲时给主机发专门约定的信令即可。主机程序要稍改一下,发送之前也要先侦测总线。

网友:
恩啦就是。能不能把这样的情况推广到485多主机的情况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应用并不是多主机系统,PC仅仅访问主机用特殊的指令即可,先侦测总线,在空闲时给主机发专门约定 ...

按照这样的思路,将485总线上的主机的数量扩大,分时的利用数据总线,这样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在极端的情况下,每个主机同时检测到总线空闲,同时要求控制总线,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有的主机一直不能控制总线,还有可能出现数据混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样的思路,将485总线上的主机的数量扩大,分时的利用数据总线,这样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在极端的 ...

如果主机数量多,那么用的方法就不同,该使用“令牌传递式”协议,你的这个系统事实上只有一个主机,PC不过是可以对主机做专门的通讯而已,无必要使用令牌传递。当然,你愿意也未尝不可,只是协议比较复杂。

网友:
当然可以的,还是较为简单实现的。

网友:
对于 RS485 多主冲突的问题,CDBUS 协议就可以完美解决,很简单的就实现了多主对等通讯,而且速率可以达到 10Mbps 及以上,有人拿来传组局域网视频都没有问题。

这个可是开源的,有兴趣的可以瞭解一下:

网友:
發重複了,此樓作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