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24~400VDC输入电压转换为24VDC、0.5A输出?

楼主:
我的输入电压为24~400VDC,要求通过转换模块得到24VDC、0.5A电流输出,我该怎么选择中间转换模块的电路拓扑呢?

网友:
买模块电源。

网友:
这个电压的输入范围也太大了,什么情况?

网友:
24~400DC?

网友A:
    设24V时的占空比为100%,而在400V时的占空比就是0.06,需要一个性能很好的控制器。

好则输出功率不大,可以搞,但是如果由一级实现,在波纹要求严格时不容易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24V时的占空比为100%,而在400V时的占空比就是0.06,需要一个性能很好的控制器。

好则输出功率不 ...

你好,请问控制器用MSP430F5529单片机,行吗?

网友:
这个难度可不低,初学者搞不定。现成产品也需要定制,有量和价的要求。

网友:
最好买电源模块,有点特殊要求的,搞不定最好用现成的模块,这也不什么核心技术

网友:
现成的模块最好,范围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