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产生5V电源改为4V怎么弄?

楼主:
我想用AMS1117稳压产生4V电源,但是看了资料说AMS1117产生3.3V、5V,而没有直接产生4V的,我想选用AMS1117-5.0先产生稳定的5V,再分压产生4V可以吗?如图显示。

网友:
你买个1117-ADJ的,不就可以了嘛,想要多少伏就有多少伏,注意LDO的发热。

网友A:
小电流可行。另外有可以通过外部电阻调压的

网友B:
用317,你想多少V就多少V
或者稳5V后,再经过二极管做压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317,你想多少V就多少V
或者稳5V后,再经过二极管做压降

你说的那个317的全称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流可行。另外有可以通过外部电阻调压的

有道理!

网友:
话说1117有ADJ版本的

网友:
使用1117-ADJ,按datasheet计算公式确定分压电阻

网友:
不好。。可以考虑使用功率二极管降压?

网友:
1117还有可调电压的版本叫 ams1117 adj

网友:
可以使用这个SPX29152/3系列,比1117的功率大一下

网友D:
用ADJ。吧想多少就有多少。另外。你那个5V输入能5V输出???压差都没有了吗。

网友E:
还是串个功率二极管吧,不用换LDO啊!

网友:
楼上的是,还是二极管简单些,稳压芯片有个最小压差,1.0V一般是不够的.(也有低压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ADJ。吧想多少就有多少。另外。你那个5V输入能5V输出???压差都没有了吗。

这个压差大概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串个功率二极管吧,不用换LDO啊!

能详细描述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那个317的全称是什么?

LM317 稳压  一百度一大把"317稳压" 要懂得用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串个功率二极管吧,不用换LDO啊!

1117压差得有个0.7V吧。

网友F:
用电阻分压,除非你的负载是恒定的,否则输出电压会随着你的负载变化而变化,想想欧姆定律。
正确的应对方法是使用可调型LDO,1117就有可调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电阻分压,除非你的负载是恒定的,否则输出电压会随着你的负载变化而变化,想想欧姆定律。
正确的应对方 ...

谢谢!那我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