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循环的问题,求 j 的值

楼主:
for(i=0,j=0;i<10;i++)
{
    j++;
}
请问最终 j 的值是几?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循环依次 j 加1一次 啊,可是实验结果是 j =1,为什么?
j=0只是初值而已啊,不是每一次循环开始的时候 j都等于0吧。

网友:
把你实验用的程序发出来

网友:
额,没这么试过
感觉有时候这类题目还有一些面试题都好无语
不实用而且代码可读性会变差

网友:
因为好奇,特意用自己手头的资源试了下
IAR编译,8位单片机,结果LCD显示的值是10.

网友:
应该是10,看看是别的地方把他变成0了

网友:
把其它代码贴出来瞅瞅,或者自己设置断点看一下;单单只有这段代码的话,应该是10

网友:
以你貼代碼來看,是循环依次 j 加1一次
也許是其他地方出錯了

网友:
加了10次就是10.怎么回事1呢。

网友:
j在后面没有用到,编译器自动优化掉了吧。j是任何值都有可能

网友:
真的很纳闷,确实如果只是这几句的话,j=10。不知道为什么在按键驱动的测试代码中,只是加了一个判断语句,就是1了。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int buttons_fd;
        char buttons[8] = {'0', '0', '0', '0', '0', '0', '0', '0'};

        buttons_fd = open("/dev/buttons", 0);
        if (buttons_fd < 0) {
                perror("open device buttons");
                exit(1);
        }

        for (;;) {
                char current_buttons[8];
                int count_of_changed_key;
                int i;
                if (read(buttons_fd, current_buttons, sizeof current_buttons) != sizeof current_buttons) {
                        perror("read buttons:");
                        exit(1);
                }

                for (i = 0, count_of_changed_key = 0; i < sizeof buttons / sizeof buttons[0]; i++) {
                        if (buttons[i] != current_buttons[i]) {
                                buttons[i] = current_buttons[i];
                                printf("%skey %d is %s", count_of_changed_key? ", ": "", i+1, buttons[i] == '0' ? "up" : "down");
                                count_of_changed_key++;
                        }
                }

                if (count_of_changed_key) {
                        printf("\n");
                }

        }

        close(buttons_fd);
        return 0;
}
烦请各位再看看。

网友:
在count_of_changed_key++;后面加一个打印语句,count_of_changed_key的值每次打印出来都是1,而不是每次都加1,一直到8。如果我把if语句去掉,就每次加1,直到8了。

网友A:
那关键就是在if语句的功能了,你if语句判断为假的时候,当然不会加1了
这个if语句什么功能,我还真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关键就是在if语句的功能了,你if语句判断为假的时候,当然不会加1了
这个if语句什么功能,我还真没看出 ...

if语句用来判断按键的状态是否变化,如果被按下或释放,则条件为真。我怎么觉得这个if不影响 count_of_changed_key的值呢。

网友:
想明白了,因为每次只按一次按键,所以for语句每次执行,只有一个i满足条件,所以count只加1.按下一次按键时,for语句又从头开始了。谢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