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使用EVA产生的那三组六路的PWM,可不可以控制各组之间的起始相位?

楼主:
标题一句话说不明白,说白了就是产生这样的波形……

像是上图,就是三组波形,相位各差了120°,在此基础上,调整占空比啥的再说。

有没有大神知道能不能控制产生这玩意?

网友:
肯定可以的

网友:
有大神出现了!

可是用什么来控制起始相位呢?

网友A:
你这是玩逆变啊。没做过,不敢乱说。同求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玩逆变啊。没做过,不敢乱说。同求答案

调查了各路文档,用ePWM可以实现,可是F2812没有这个玩意……

网友:
这个PWM不好输出呢 12 34 属于同一个PWM周期 和56所处的周期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采用12的周期 那56就相当于要设置三个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