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DB9串口与STM32板上的3232通信

楼主:
大神们,
我用PC DB9串口与STM32板上的3232通信,
通过串口助手100ms间隔定时发HEX格式55给3232,
RS233那头T1OUT(pin14),R1IN(pin13)均有方波波形,
但是UART那头T1IN(pin11)的波形是直线在0V与3.3V两端跳变,R1OUT(pin12)的波形也是直线始终为3.3V,
我的串口接收是采用中断方式,如果收到帧头0x55会返回0xAA,但是串口助手未见AA返回。。。
UART这头T1IN和R1OUT的波形应该是怎样的?问题可能出在哪呢?
在线急等。。。。

网友:
RS232接口(封装DB9)

  通信过程中实际只有两个管脚参与通信

    2脚:电脑的输入RXD

    3脚:电脑的输出TXD

    5脚:接地

  通过2,3脚就实现全双工(可同时收发)的串行异步通信

那这个5脚的地要和板上的地相连接吗?

网友:
发个电路图出来啊.先保证硬件连接正确.芯片都工作了.再看波形,5脚的地要和板上的地相需要连接

网友:
感觉应该是电路问题,楼主发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