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带通滤波器

楼主:
二阶带通滤波器参数怎样计算呀?如图:
这个中心频率,中心频率放大倍数,带宽怎么计算呀,按照如下公式计算怎么不对呀?

这个怎么计算中心频率是56KHZ,带宽5KHZ,放大倍数14呀?

网友A:
这个是按中心频率1.3kHz,增益30dB,优化而得到的数值,没有修改电容值。带宽83Hz。
增益还是以负反馈为主的。

还没有对得到的数值继续处理以满足常规电阻器可选数值。

网友B:
电路形式完全一样,当然是可的。

只是计算时要考虑源阻抗

网友:
只是过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形式完全一样,当然是可的。

只是计算时要考虑源阻抗

仿真是可以呀,但是按照上面的公式计算出来的频率是72K左右,按照那个放大倍数公式算成负数的了,求解

网友:
俺不反对仿真,但反对用仿真作为学习电路的途径,更反对仿真作为评判的依据。

计算,和实际有出入,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作一下实际实验看看吧。

网友:
对版主的看法有点意见。
仿真完全可以作为学习电路的途径,但前提是使用者要知道仿真的限制、缺点。任何一个器件的模型都是不完整的。
比如楼主的例子,计算是按理想运放来计算的,仿真是按图中器件的模型来进行的。相对于实际电路来说,仿真比计算更接近于实际。
某些仿真软件甚至具有扫描功能,根据条件得出元件值。
但仿真终究是仿真,计算也只是理论上的,最终还是要实际制作、调整。
不过版主有句话说得极对,“反对仿真作为评判的依据”。器件模型的使用范围是有限制的,不一定适合某个特定的电路。比如LM358,很多厂家在生产,但参数差距范围很大。不过呢,一般来说,虽然不能作为评判的依据,但是作为参考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楼主的问题,应当是以计算为主,毕竟是学习理论,不能考虑具体模型的,否则你仿真的答案老师可就给判错了。

网友:
仿真可以大概了解设计的方法,但是设计的一些细节设置还是要考具体的项目经验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版主的看法有点意见。
仿真完全可以作为学习电路的途径,但前提是使用者要知道仿真的限制、缺点。任何一 ...

我是查看网上资料,想用LMV358做个带通滤波的,参考了下面这个电路图 和计算公式,算不出他的这些结果,我按公式算得却是 中心频率是72K左右,放大倍数是负数

这是计算公式出的问题,还是设计参数出的问题?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用阻抗以及节点法师可以列出传递函数S参数的。然后在变幻。过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是查看网上资料,想用LMV358做个带通滤波的,参考了下面这个电路图 和计算公式,算不出他的这些结果, ...

你贴的这个是计算后经过调整的结果,不管是仿真还是实物,不可能和理论计算一致的。

你说的增益是负的,估计是算错了。你自己检查下自己的计算。

我用MC10做了下仿真,包括你最后贴的这个图,结果相差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贴的这个是计算后经过调整的结果,不管是仿真还是实物,不可能和理论计算一致的。

你说的增益是负的 ...

是按照上面的公式算么?我按照上面公式算好几次了,中心频率都是72K,增益都是负数的,请问您是怎么算的呀?公式是怎样的呢??求解

网友:
不太喜欢计算了。
公式是一样的,刚算了下,中心频率72K,增益是-6.26,嘎······怎么和你的不一样,俺用微软数学算的···

负的增益···有问题么?哦,俺在前面弄混了,没注意。
负的增益只是说在相位上不同,增益的大小区别在是大于、等于还是小于1,符号代表方向、相位啥的。

还有啊,实际应用中,运放的电压也有影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太喜欢计算了。
公式是一样的,刚算了下,中心频率72K,增益是-6.26,嘎······怎么和你的不一样。 ...

和我算的一样呀,都是72K,增益是-6.26,怎么和仿真查那么远的呢,还有这样算的话,通频带好像也是付的了,搞不懂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和我算的一样呀,都是72K,增益是-6.26,怎么和仿真查那么远的呢,还有这样算的话,通频带好像也是付的了 ...

俺在前面都说了,仿真一般都是针对具体模型的,就是你使用的模型,但计算使用的是理想运放。。。

哦,你可以把模型换下,修改参数近似于理想的,就会接近计算值了。
等下给你看个图。

原本是LM358的模型,改成了$GENERIC,然后对GBW(增益带宽积)做了修改,随着GBW的增大,中心频率趋向于接近理想值。GBW=150MEG时,中心频率已经到了71.45kHz了。。。而原本使用LM358A模型时,中心频率才是55.719k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在前面都说了,仿真一般都是针对具体模型的,就是你使用的模型,但计算使用的是理想运放。。。

哦, ...

我用Multisim仿真,好像修改不了358这个参数,

另外,我在用使用下面参数实物调试,用1K的脉冲信号,放大倍数是很小,想提高放大倍,按照公式调节R1、R2、R3都不对,R3越小,实物和仿真放大倍数都越小,与公式相反,R3变大,仿真放大倍数增大,实物却增大不了,感觉调节按公式调都不怎么对的

网友A:
你都用公式了,还不知道哪两个电阻是控制增益的主要部分??R4、R5啊。

Multisim···俺好像一共也没用过几次。LTSPICE也是,模拟电路仿真好像用得最多的就是Micro-Cap了。极力推荐,虽然破解的(新版本)很难找。。

Multisim 里也可以改···不过麻烦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用公式了,还不知道哪两个电阻是控制增益的主要部分??R4、R5啊。

Multisim···俺好像一共也没用 ...

R4、R5这两个电阻调过啦,好像也都不行,才调R1、R2、R3的。Micro-Cap有破解版么?放出来大家共享下呀,初涉模电,很多东西都不太懂,谢谢了,以后多多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查看网上资料,想用LMV358做个带通滤波的,参考了下面这个电路图 和计算公式,算不出他的这些结果, ...

学习了,以后需要注意相关的问题呀!

网友A:
已上传至 [下载中心专版]--> [电子电路] Micro-Cap 9.0C 破解版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1257-1-1.html

网友A:
汗,才发现你这里还两个大问题!!

1、LM358如果不使用双电源,就要加1/2VCC偏置,哦,还得加个电容隔直。
2、还不知你究竟要多大增益。。LM358的GBW记得没错的话也就1M。50kHz的输入信号,撑死20倍放大。。

你应该有示波器可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上传至 [下载中心专版]--> [电子电路] Micro-Cap 9.0C 破解版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125 ...

好的,谢谢你的热心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汗,才发现你这里还两个大问题!!

1、LM358如果不使用双电源,就要加1/2VCC偏置,哦,还得加个电容隔直 ...

我实物用的是LMV358,5V轨对轨的,1M频率;我需要的的1.3K左右的中心频率,放大倍数最大十多倍就可以了,但按照之前那图参数调了好几次了,好像都没怎么放大

网友A:
1、LMV358 与 LM358 基本结构是一样的,只是输出改为了RailToRail的。对于交流信号,仍需处理偏置电源,否则负半周信号会倍截止掉。这个你用示波器看吧。
2、你要求的中心频率是58kHz,LMV358的GBW与LM358的一样,都是1MHz,加上你要的带宽1.3k,接近60kHz,增益最多16.7倍。很勉强,几乎没有余量,建议你换个运放吧。(注,又没仔细看回复,是中心频率1.3k,瀑布汗啊···)
3、没注意看,你说“R3越小,实物和仿真放大倍数都越小,与公式相反”,汗死了,你在分析下。。公式本来就是R3越小,增益越小(R3越小,1/R3越大,R1[...+1/R3]越大,Af/R1[...+1/R3]越小,认真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LMV358 与 LM358 基本结构是一样的,只是输出改为了RailToRail的。对于交流信号,仍需处理偏置电源,否 ...

1、我现在实物就是只用了正半周,不知道影响有多大。如果我单电源,想不被截止的话,该怎么加偏置电压??在R5另一端加偏置电压??
2、我的中心频率是1.3K,带宽0.5K都可以,放大倍数十多倍就可以了

3、不好意思,那个R3看错了,不过实物调的时候,R3加到27K的时候,信号电压大点的话,会出现输入频率一半(1.33K/2)的信号很大,另一半频率信号几乎没有(就是相邻的一个信号很大一个信号很小),放大倍数就是调不上去。

网友A:
1/2VCC偏置,可以用两个10k电阻分压,中心点经一个100k电阻(尽量大些,减小对输入电阻的影响)接到同相输入端。
R3的支路也要处理下,不然会对引入的直流电压产生影响,可以在R3下端对地串入一个电容,1uF吧,具体值以不影响中心频率计算为准。
R5的下端对地也要增加个电容,同上。

还没做仿真,下去忙一会儿,回来再给你弄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我现在实物就是只用了正半周,不知道影响有多大。如果我单电源,想不被截止的话,该怎么加偏置电压? ...

你现在这个电路····中心频率改了?

话说也不知你的设计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CC偏置,可以用两个10k电阻分压,中心点经一个100k电阻(尽量大些,减小对输入电阻的影响)接到同相输 ...

好的,我仿真调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这个电路····中心频率改了?

话说也不知你的设计意图···

没有改,我是参照56K那个网上资料来修改的,我需要的中心频率是1.3K左右。设计意图是:光电器件收到1.3K频率的光,输出大概1.3K左右的信号,通过这滤波器去除其他频率的信号,并做个初级放大。现在情况是其他频率信号很弱了,但1.3K左右的频率信号几乎是没放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按中心频率1.3kHz,增益30dB,优化而得到的数值,没有修改电容值。带宽83Hz。
增益还是以负反馈为 ...

Micro-Cap 9.0C 有变压器仿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按中心频率1.3kHz,增益30dB,优化而得到的数值,没有修改电容值。带宽83Hz。
增益还是以负反馈为 ...

好的,我调试一下,太谢谢您的热心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D:
Micro-Cap 9.0C 有变压器仿真没有?

开关电源这块除了DC/DC,别的俺都很少接触。
Micro-Cap 里面有很多SMPS的例子(见图),只是感觉所使用的变压器几乎都是基本的模型。

比如上图中选中的变压器模型:
.SUBCKT XFMR1 1 2 3 4 PARAMS: RATIO=1
*RATIO is the gain from V(1,2) to V(3,4)
RP 1 2 1MEG
E 5 4 VALUE = { V(1,2)*RATIO }
G 1 2 VALUE = { I(VM)*RATIO }
RS 6 3 1U
VM 5 6
.ENDS XFMR1
也就是说,额外的参数要在电路中实现。就好比基本的电容模型,如果需要考虑ESR,那就串联个电阻,复杂的就要用dependent source之类的东西来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这块除了DC/DC,别的俺都很少接触。
Micro-Cap 里面有很多SMPS的例子(见图),只是感觉所使用 ...

不错,不过我建议对于变压器可以借鉴 PIXls Designe

网友:
这种电路一般取电容值相等

网友:
典型的压控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