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S调试BlinkingLED,

楼主:
请教大侠们,我是菜鸟,想学CCS,去年听过Ti的讲座,在讲座上好像程序也能运行,现在想在运行一下,不知如何添加断点,到哪里找中断子程序?。是否有人知道怎么回事,我在北京亦庄,要是有附近的大侠,本人希望以后有问题可以拜访求教,谢谢

网友:
看一下工程里面的仿真器、芯片设置是否与实验板芯片、仿真器型号对应

网友:
你看看CCS的教程应该就可以了呢!尤其是launchpad 口袋实验平台指导书看一下呢!然后按照上面的例程跑一遍就行了呢!你说的是LED闪烁实验吧?

网友:
软件的基本功能最好是看官方提供的帮助文件和官方提供的教程 一般官方这些基础的东西都是做的非常好的